谁知道NTSN1531 4.0 的U85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7-08-04):
谁知道NTSN1531 4.0  的U85 是什么型号,谢谢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A:
显卡的供电 ,谁有这个图纸啊

网友:
主板板号多少?

网友B:
芯片上写的是NTSN1531 4.0??

网友:
你把板号说一下,有图纸的话看看图纸是什么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上写的是NTSN1531 4.0??

版号

网友B:
你确定这是板号?感觉不对吧,你仔细看芯片上面的丝印写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这是板号?感觉不对吧,你仔细看芯片上面的丝印写的是什么

你没修过神舟或者机械革命的机器把,这个版型坏的太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显卡的供电 ,谁有这个图纸啊

已解决,老客户送来的电脑一样的机器,型号是UP1658P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解决,老客户送来的电脑一样的机器,型号是UP1658P

求助有始有终 加分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