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灰屏

楼主(2017-08-04):
客户送来屏幕灰屏 ,更换

屏幕效果一样, 外接不显示,修复后发现此机器 外接是不显示 可能需要键盘切换,  看看论坛 有说刷BIOS 好的 , 刷了一样 。 把独立显卡供电电感断开 还是 一样 ,外接灰屏  独立显卡断开了,应该不是独显问题,这下麻烦了 问题可能出现在HM65 客户说有时候会正常, 心里一想 会不会屏线有问题 屏线 一根一根的测 ,发现一根红色的线不通  ,然后查屏线定义 是+3vs   jlcd1接口的第三脚,找到屏线 弯折的地方 发现 屏线 确实断了, 从新焊接 装起来 OK ,下次遇到这个问题的朋友可能要注意了 , 这个可能是通病,不要像 我多走弯路!

网友:
我也遇见过差不多的机器 ,屏换了 ,主板供电 信号查了 , 最后感觉 可能线断了 ,把线拆开一看,果然 ,不过我没有像搂主那样 一根一根的量 ,他麻烦

网友:
首先换屏了之后还是一样,就得查一下屏的接口供电这些是否正常,一般有30针和40针的。可以测一下这些主要测试点。

网友:
牛BB,完美收钱钱,

网友:
这个壳子烂折来折去的磨断的吧这款机太差

网友:
花不少时间,哦,报个换屏的价格就好了

网友:
有的时候断的屏线颜色很难分辨

网友:
有的时候断的屏线颜色很难分辨                                                                                             。

网友:
h65    集显可以 节 vga 进bios            独显 vga 不显示

网友:
我遇见这种问题,一般是直接换块屏,不行换线,大多数都能解决,一根一根的量,我实在看着难受~~不过,这说明你基础很扎实,很有耐心。

网友:
没事就来泡论坛跟大神们学习经验,当然看完后要加分,营造积极的论坛气氛

网友:
+3VS是给屏的码片供电的, 断了可能导致不认屏,或不显示的问题。

网友:
测屏线一根一根测太麻烦,直接换屏线得了

网友:
楼主意思是内接 外接都灰屏 然后刷BIOS 考虑南桥  又想到偶尔会亮 想到屏线??就是屏线断了照内接外接都灰屏了???

网友:
屏线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平线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不错,维修思路很清晰,这个开关电路容易坏,先查这个地方,,,

网友:
这个情况要是我来修的话直接换条新屏线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思路清晰,学习下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我也修过屏线的问题,看来坏的蛮多的

网友:
搞屏线断线的事真还不如直接换屏线

网友:
直接在屏上面接个电压过去不就好了,换屏不行就测屏接口啊,在屏上测就行

网友:
首先换屏了之后还是一样,就得查一下屏的接口供电这些是否正常

网友:
平线很容易出问题 。。。。。。。。。。。。

网友:
显卡或者 屏幕

网友:
来自: 河南郑州
恩,屏上缺少。3.3V电压。造成灰屏,直接换,稳定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h65 集显可以 节 vga 进bios

网友:
我也遇见过差不多的机器 ,屏换了 ,主板供电 信号查了 , 最后感觉 可能线断了

网友:
这是捡钱的。。。。。。。。。。。。。。。。。。。。。。。。。。。。。。

网友:
果然 ,不过我没有像搂主那样 一根一根的量 ,他麻烦

网友:
屏和屏线坏了也可能会造成这样的现象

网友:
技术可以呀, 这下要挣不少钱了。。。。。。。

网友:
,,,,不错,这个机器好像就这样,时间长了,就会出毛病

网友:
屏线还能接,;厉害了,学习了
认真学习,好好努力

网友:
现在的新机器屏线坏的太少了E430我还没遇到过换屏线的呢 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留意一下

网友:
LZ挺细心的 不过这个换屏线好了 链接起来 还容易坏

网友:
高手啊 对信号非常了解

网友:
这种灰屏 换张屏 在看供电 是否 正常

网友:
楼主细心,学习了,下次遇到这个情况也可以这们搞

网友:
不错楼主很有耐心能一根一根的排查

网友:
像这种一半我都是直接跟客户换屏线。短线了的不好接,接上也不稳定

网友:
一般暗屏我都是先换屏,如果不行在测电压,还是不行 就换屏线

网友:
楼主就是牛逼,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这个是缺少了屏供电吧,导致屏幕显示不正常

网友:
我都直接换屏线的 假如在X宝上面这个屏线多 而且便宜 说明有通病 例如联想U410 310屏分辨率调不上去 不能全部显示的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中。。。。希望哪天也能达到楼主的技术

网友:
厉害了楼主,屏幕问题的,我都直接懵。楼主基础扎实

网友:
怎么 这么简单

网友:
是屏线的问题呀···········

网友:
排线问题

网友:
是我的话可能要弄桥了

网友:
第一眼看 好像是屏故障……

网友:
这种事情换线就比较方便,换了线也不行的话就试试换屏

网友:
怎么搞的断线了呢、是不是拆屏线的时候导致的呢

网友:
这个问题不用测屏线,麻烦的,直接测信号到没到

网友:
还好    ,楼主没有去做南桥,

网友:
直接换屏,不行换屏线,不行在慢慢查

网友:
遇到的这种白屏都是屏坏了 ,信号线断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没遇到过

网友:
厉害 细心挣大钱啊

网友:
要是我 我就很少会去拆屏线了 楼主很是耐心啊

网友:
楼主大大还是很厉害的,细心的很哈哈厉害

网友:
老司机修机水平就是不一样。快!这种情况的机子碰也不少

网友:
多谢楼主 以后碰到会注意的 避免走弯路

网友:
你是从新接了一根3v的电压过去了还是断的线接好的。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先换屏 屏线,然后就打屏接口阻值了,楼主技术好

网友:
这个是屏马片供电把。。。。。。。。。。。。。。。。。一般都是换屏线

网友:
屏线对地阻值。。。。。。。。。。。。。。。。。。

网友:
楼主技术还是厉害

网友:
这充分的说明了细心的重要性

网友:
联想机器屏线问题蛮多的 G400/E40-70都遇见过

网友:
E430这机器 问题挺多的,BIOS的问题 就不说了,

网友:
这个机子屏线经常坏。。。之前碰到一台屏一抖一抖的还以为屏坏了。。结果换了屏一样。。后来换屏线就可以了。。

网友:
不应该啊,3角是+3vs,那28角也是+3vs,断了一根,28角不还通吗?

网友:
没有这样修过啊

网友:
楼主就是细心

网友:
这种情况我还是修道过的 大师 是不是切的一个3V啊 厉害学习了

网友:
现在的电脑真的是什么问题都可能灰出现了 那种问题说实话真的不好修哦

网友:
这个机子应该能外接啊,找个键盘切换不就知道了,何必那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