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F2A88XM-DS2循环跑码 亮机又掉电问题

楼主(2017-08-04):
手上有两片该型号的板子 问题一样 供电正常 时钟复位都有 循环跑码 跑到99也不显示  几秒钟后掉电关机  刷BIOS后有时可以显示  几秒后也会掉电关机 此板CPU和桥温度特别高 掉电会是温度过高导致的吗 是控制温度的信号有问题吗 求大神指点...                                                                                                    .

网友:
循环跑马一般都是BIOS问题,亮机掉电一般是温控电路问题,技嘉的主板温控电路的三极管爱坏

网友:
CPU发热量大的话就换个散热好一点的风扇,还有看看CPU是不是有问题发热的

网友:
换个cpu你试试呢。看看还掉电吗.................

网友A:
是不是温控得看你的cpu和显卡是不是真的烫了

网友:
现在的主板不是太好修电路图好多都没有

网友B:
这个就怕跟技嘉G41有个通病一样,就是循跑码反复重起,很难搞,到现在也没有大神能搞定,你这个可能北桥虚焊了,做北桥吧,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B:
有没有换内存啊,可能内在不行了导致内存电路不行了,也是有可能的啊。

网友:
估计是滤波电容或者是分压电阻坏,只能一个个的查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温控得看你的cpu和显卡是不是真的烫了

有时候显示进bios看cpu温度有100℃左右 cpu是A8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换内存啊,可能内在不行了导致内存电路不行了,也是有可能的啊。

换过了还是这样 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怕跟技嘉G41有个通病一样,就是循跑码反复重起,很难搞,到现在也没有大神能搞定,你这个可能北桥虚 ...

这是单桥的板 不是双桥的  没有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温控得看你的cpu和显卡是不是真的烫了

100度太高了,正常待机夏天都是40来度的样子,如果真有100度,你手摸散热器都有明显的灼热痛感

网友:
如果刷BIOS不行的话,那就找找温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