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8C 不显示

楼主(2017-08-04):
ACER Z8C 不显示,各电压都有,电流0.3几,怀疑是BIOS 问题,网上下了刷了不行。估计还是BIOS 此机器BIOS 是OTP的,会和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
要是刷的BIOS电流都一样就不一定是BIOS问题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bmit=yes&kw=Z8C再刷几个,可以使用rt809f刷写o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