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看看啊所有的电压我都标出来了,就是不出PWM 高手帮我分析下

楼主(2017-08-04):
联想E431无CPU供电 电压到0.9--0.8 掉电,CPU供电芯片是NCP6132A,10脚18V正常,1脚5V,4脚EN开启信号3.3V,5、6、7SVID都是1.02V,但PWM就是不工作,换过CPU和这个供电芯片,还是一样,不知道这个芯片什么条件下开启PWM?

网友A:
可以看一下休眠信号,仔细检查一遍各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一下休眠信号,仔细检查一遍各引脚

我看下等会报数据

网友:
休眠信号有

网友B:
楼主把这个芯片多换两个,我试过买了五个芯片只有一个是好的!

网友C:
NCP开头的这种CPU供电芯片真恶心,我碰到好几个台式机主板用的这种芯片都是不出CPU供电,条件都满足,都没修好,

网友:
1脚5V  2脚5  3脚0   4脚3.3  5脚1.2    6脚1.2   7脚1.2   8脚0   9脚2   10脚19
11脚0.9   12脚0   13脚0  14脚0   15脚12

网友:
看条件是可以出cpu了,这个我也无从下手啊

网友:
16脚1.2  17脚1.2   18脚0  19脚0 20脚0  21脚0 22脚0  23脚0  24脚0   25脚10
26脚0  27脚0  28脚1.2  29脚5  30脚0

网友D:
条件不完全满足,再回去查查看,有示波器吗

网友:
31脚4.2   32脚----35脚0   36脚4.5   37---39脚0   40脚4.2
41脚---43脚0   44脚4.2  45脚0

网友:
46脚1.7   47脚0  48脚5   49-55脚0   56脚1.7   57脚1.7  58脚1.7   59脚0  60脚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条件不完全满足,再回去查查看,有示波器吗

有示波器  查哪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这个芯片多换两个,我试过买了五个芯片只有一个是好的!

这个是我拆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NCP开头的这种CPU供电芯片真恶心,我碰到好几个台式机主板用的这种芯片都是不出CPU供电,条件都满足,都没 ...

是啊    愁死了

网友E:
VSSSENSE   这个电压0V正常吗  对地阻值6欧

网友:
这种问题都不好修的,实在没办法就干桥了

网友:
灌胶的不太想直接干

网友:
有示波器  查哪块?         。。。。。。。。。。。。。。。。

网友:
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   这个机器不是U6爱出问题引起掉电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VSSSENSE   这个电压0V正常吗  对地阻值6欧

这个是cpu反馈电压,不出供电的话没有电压的,vboot脚的电阻去掉是否出cpu电压,

网友:
条件不完全满足,再回去查查看

网友:
测下对地短路不,,另外换个CPU。。。。。。。。。。。。。。。。。。。。。。。。。。。。。。。。。。。。。。

网友:
对地阻值很小 但是 不短路               已换过CPU

网友:
楼主把这个芯片多换两个,只有一个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cpu反馈电压,不出供电的话没有电压的,vboot脚的电阻去掉是否出cpu电压,

去掉BOOT的电阻出cpu电压了1.3V  能上CPU测试吗

网友:
上CPU直接1.3  1.4  1.5     不会吧U烧坏吧

网友:
没刷个bios试下。刷一下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G:
你这个去BOOT出CPU供电,说明PWM电路没问题,还是供电芯片的问题。呵呵

网友:
最烦的就是碰到这种问题 不好解决

网友:
这种芯片是这样的,真习不好修,

网友:
我定了三个芯片回来   有结果了我来说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去BOOT出CPU供电,说明PWM电路没问题,还是供电芯片的问题。呵呵

好的  我去定芯片   换了再试试  这不合算个板子交换要240

网友:
再换一个试试看一哦下...............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我也遇见一台这个问题

网友:
确定是CPU电没出来吗     不是集显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这个芯片多换两个,我试过买了五个芯片只有一个是好的!

不是你换第五个好,是没焊好,芯片大,脚多,不好焊,

网友:
碰到这样的 直接放弃 没办法 时间成本比较高

网友:
芯片还没到  等我到了上去就来汇报下

网友H:
SVID信号有波形吗?不是有电压就正常的啊,还有二代三代CPU要收到H_CPUPG才会发出SVID的

网友I:
使用示波器打一下看看CPU到底有没有发出svid开启CPU供电

网友:
芯片到了   还是不行  老样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I:
使用示波器打一下看看CPU到底有没有发出svid开启CPU供电

好的   我现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SVID信号有波形吗?不是有电压就正常的啊,还有二代三代CPU要收到H_CPUPG才会发出SVID的

好的  我现在就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SVID信号有波形吗?不是有电压就正常的啊,还有二代三代CPU要收到H_CPUPG才会发出SVID的

VR_SVID_DAT1   VR_SVID_ALRT#    VR_SVID_CLK  这三个都是直接伤拉到1.2V   没有波形    能表明什么意思

网友:
像这种电路的条件感觉都对了,都会想着去动桥了,也成功过啊

网友:
灌胶的桥  成功率不是很高   现在换版的话260就能换了

网友:
需要考虑桥,bios,条件不满足一样不会出cpu供电,实践得来的

网友:
pwm电路有仔细查过吗  或者直接把pwm管子换掉试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  你刷过BIOS没有   桥片呢

网友:
刷过bios  没东过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的   我现在试试

不过这个波形不太好抓,自己多抓几次吧

网友:
是压根  没出来···还是出来了一下 就 变低了··

网友:
是压根没有出来

网友:
这种如果芯片条件正常而且换过芯片,就去检查MOS管,自举之类的,反馈,一步一步的来。

网友:
示波器有波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