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50J卡LOGO

楼主(2017-08-04):
机器开机卡华硕LOGO 有时卡INTEL的LOGO 外设都去掉了  有遇到的吗

网友:
会不会是桥的问题呢?bios刷过了没

网友A:
排除外设 BIOS 桥逐一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外设 BIOS 桥逐一排查

班号 X550JD 2.0  内存上标X550JK  显卡N150P-GT-A2 论坛下了5个BIOS 都是开机等有点长 然后灰屏 刷我原机BIOS 亮很快还是卡LOGO 帮我看看哈有这个BIOS

网友:
看一下USB接口吧  有惊喜哦!!!!!!!!!!

网友:
检查一下USB接口,量一下有没短路。。。。。。。。。。

网友:
外设都去掉了可以刷一下BIOS程序,拆掉网卡芯片试试看

网友:
华硕的先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