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B75EN

楼主(2017-08-04):
注意了这是INTEL DB75EN不触发拷贝的BIOS-8M和4M(桥坏:USB数据脚对地短路了),自己也无法验证好坏,要不要下载自己考虑。。。。。

INTEL DB75EN不触发拷贝的BIOS-8M和4M.rar

网友:
只是USB对滴短路,ROM块米有焊接的痕迹,那么应该就是OK,谁有板子修到可以验证一下。

网友(2020-07-07):
谢谢楼主。亲测可用 亮机快!!

网友A(2020-09-22):
在不开店的情况下备份BISO用哪款工具好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不开店的情况下备份BISO用哪款工具好点?谢谢

打错了,是不开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