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不认独立显卡

楼主(2017-08-04):
联想y470 版号LA-6884P ,客户拿来说是不认独立显卡,拆机测显卡供电隔离管u11 ,这个是通病坏的比较多,测u11 g极有高电平,但是1.5v 过不来,更换u11,测试1.5v 过来了。想进系统看看发现有密码,因为是同行拿来的机器我让他问客户密码 问了2个密码都不对,那就用pe自带工具绕过密码,但是bios 也有密码,cmos放电密码还有,因为这款机器没有单独的安全芯片, 所以刷bios试试,刷过后开机 进bios 密码没有了,绕过开密码看设备管理器独显识别正常。

网友:
这机器不能用基本都是供电问题多,先查查独显供电

网友:
直接用导线连接 去掉芯片  。直接用导线连接 去掉芯片  直接用导线连接 去掉芯片

网友:
Y470有集显的少,  不认独显是不是不亮机啊

网友:
显卡供电隔离管u11 坏,电压过不来,通病

网友:
这个芯片直接连接起来就行啊.......................

网友:
人懒的时候都是直接飞条线,捂脸~捂脸

网友:
U11的故障也属于通病故障了

网友:
联想的好多机器都有通病,可能是设计不合理

网友:
我这修二修机的就很少遇到这秒杀好事

网友:
是通病。。。。。学习了。。。

网友:
电没过来  捡到死鱼了

网友:
修到 u11坏的 。。。。。。。。。。。。。

网友:
这个机器认不到独显已经死通病了 就是管子没导通我修的时候就是直接一坨锡搭上去

网友:
y470 1.5v貌似 是同病 遇到几台了

网友:
能用一条线解决的事,绝对不会用第二条

网友:
刷个BIOS然后看下有没供电和是不是缺电压

网友:
显卡供电隔离管u11 坏   基本上是通病

网友:
学习一下各位的经验

网友(2018-03-06):
还是1.5的转换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