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60E无显卡电压求助

楼主(2017-08-04):
神舟战神K660E I7 D5无显卡电压.板号daotwkmb8co rev:c   客户自行在淘宝买了个风扇,换好风扇后发现触发到1.1A左右掉电,拿到我这之后我换了U9 BIOS八脚 芯片。 程序是读出来再刷回去的、 上电不会掉电但不过显卡,显卡没有电压。触发上电0.8A。显卡供电芯片为rt8813 经查没有EN电压 。EN信号来自南桥。有时按住南桥会有EN信号。但加焊南桥故障依旧。然后在第三脚EN加了个10K电阻,直接飞了个3.3V电压给EN,触发显卡有电压了,但依然没显示因论坛没有图纸,去淘宝买了个图纸。这个机器好新。

网友:
开启电压之类都有了吗?会报警吗?

网友:
不行就换个南桥看看啊...................

网友:
可能时序不对 你强制出了显卡供电 不亮机也正常  继续查下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你强制拉出来供电有可能是不亮机的,时序和原来的时序对不起来

网友:
看下显卡的小供电是不是也要开启信号

网友(2020-04-23):
我的显卡 也是米供电 刷了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5149-1-1.html这个bios
供电有了 接键盘正常 就是屏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