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K 接ATX自动上电

楼主(2017-08-04):
华硕B85M-K 接ATX自动上电,而且关不了机
一开始接到板子不能触发,最后查到是io
更换后自动上电可以显示正常,但是无法关机,点关机风扇还在继续转,再点开机排针又可以亮机。
io旁的822拆了一样自动上电,按论坛上的帖子内存旁边的PQ6002,3 都换了也不行。
求大神帮忙!

网友:
你换的I/O有问题吧  从新换个看看嘛

网友:
I/O有问题吧  你换个新的看看 后把IO的开机脚翘起在测一下上面的电压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IO问题吧,再换个看看

网友:
查PSON那一路到哪里了会不会又转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