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7557 AM9 原厂BIOS

楼主(2017-08-04):
AM9
换桥后开机慢, 淘宝上10块大洋买的,解决开机慢的问题。

DAOAM9MB8D0 REV:D原厂.rar

网友:
刚好用到试试看

网友:
可以用吗?要是可以我也下载看看

网友(2018-04-25):
亮机是快,但是风扇一直快速常转

网友A:
不能亮机··········文件是 。rom 我机器本来是可以亮机的 只是半小时准时断电

网友(2018-06-10):
验证过了,非常好用。谢谢谢谢!

网友:
确定好的吗?有刷过的吗???谢谢了

网友:
我这个开机风扇狂赚转                                     不知道能不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亮机··········文件是 。rom 我机器本来是可以亮机的 只是半小时准时断电

机器好了吗 ?我的也是   半小时 准时掉电

网友(2018-08-04):
刚开始 开机风扇确实狂转  按FN-X就欧了  很好用  可以放心下载  谢谢楼主

网友(2018-09-15):
开机的刷不开机了   1.05不动了

网友(2018-11-15):
楼主 此主板不是有两个BIOS的吗 还有一个呢

网友(2019-01-30):
风机一直再快速转动不停,键盘按一下有声音,其他没有问题

网友(2021-10-10):
刚好需要,下载试试看

网友(2022-05-03):
请问这个工厂BIOS每开机都要按FN+X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