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4-5447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7-08-04):
此机器有待机不触发,上论坛搜了一圈,有人说是ec的程序坏了。还介绍了刷程序的方法。拆机后习惯性的测了下开关,发现开关按下直接接地了。按理说是好的。插上恒流源后测试开关脚没有电压。立马下载图纸,找到开关脚。发现有个上拉电阻。测试电阻上端有3.3v下端为0.难道电阻开路了?拆下测量是正常的100k。就是死命没有电压。想到以前有修到过一次类似的开关,是内部有问题拉低电压的,虽然测试的时候阻值正常,为了验证是开关坏了。先把开关拔了。上电测量,就为的3.3v电压出来了。料板上拆了一个开关焊上,接电按下开关,电流哗哗网上跑!接屏亮机!

网友:
开关拉低 不常见 啊 我还没有碰到啊

网友:
一般都是先排除开关,吧开关去掉试试

网友:
开关短路了...................................

网友:
一般都是先排除开关............................

网友:
图纸能不能传一个呢 我的也是无开机电压  开机电压是通过EC发出来的吗

网友:
EC程序是怎么刷的 有么有教程 你在哪里找到的

网友:
RT809F可以刷EC的 你可以到论坛买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