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bm-e无内存供电

楼主(2017-08-04):
华硕a55bm-e上电触发后诊断卡rst常亮,检测无cpu,内存,桥供电,内存供电芯片是apw8720b,vcc电压11.9 7脚电压1.5左右,内存无供电,是不是apw8720b坏了?

网友:
找图纸查一下芯片的供电和开户信号,确定是不是芯片的问题还是前面的问题

网友:
供电和开启信号都有,这个据说可以用rt8120d代换

网友:
网上找到的引脚图,字数你妹的字数你妹的

网友:
请教下高人怎样确定是这个apw8720坏了

网友:
查开启en  BOOT  vin 三个工作条件,都有的话再查输出和反馈

网友A:
检测发现1脚boot11.84
2脚ugate 0
4脚lgate0.52v
5脚vcc 11.76
6脚fb 0v
7脚comp 1.48v
8脚phase 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发现1脚boot11.84
2脚ugate 0
4脚lgate0.52v

个人感觉VCC EN BOOT都正常的情况下查一下FB脚相连的电阻阻值,如果没问题就把芯片换了看看

网友:
fb的阻值都是对的,因为8脚是0v,6键也分不到电压,也是0

网友:
换了个apw8120b,现在内存供电1.35v,主板还是无复位,6脚反馈电压0.8正常,不知道8脚为什么不是1.5?难道反馈电阻阻值变了?

网友:
听说有的华硕板内存1.2v是正常的,跑码后才上升到1.5,我这个板应该不是这样的吧,用的是apw8120b,分压电阻是固定的,fb反馈电压是0.8,这样的话内存电压应该是1.5固定不会变的

网友B:
想知道你的机器能不能触发?????????????

网友:
当然能触发,现在内存供电1.35v 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能触发,内存1.35v正常吗?之前没有,换了apw8720b后,1.3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你的机器能不能触发?????????????

可以触发,就是内存无供电,现在修成1.35v了

网友:
这个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