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70奇怪的掉电维修

楼主(2017-08-04):
苹果A1370奇怪的掉电维修(清晰的图片在下面,不太会传图片,还再研究中,论坛也没人教一下怎样发帖排列图片,我就是弄不好将就着看吧。)
一台A1370进系统到桌面就掉电。接着就是连续自动开机到白屏然后黑屏反复如此。拔掉电池和电源过十几分钟在开机又可以点亮进系统,进系统又会马上掉电。然后在开机就不亮了,电流0.17-0.22 不亮时测CPU无供电。但是拔掉电源电池重复以上动作又可以开机进系统,进系统又掉电,如此反复。

就按CPU无供电检修吧,检测不亮机时CPUIMVP_VR_ON信号没有,

CPUIMVP_VR_ON信号由ALL_SYS_PWRGD转换来的

测这个信号不正常,顺藤摸瓜查到P1V8S0_PGOOD这个信号没有,原来是这个=P1V8S0_EN信号不正常。
结果发现U7720严重腐蚀,EN信号脚已腐蚀的几乎断线,

清洗后铜皮完全断开了,重新焊接芯片,

飞线U77205脚的EN

号线,测试机器 正常工作。

最后亮机图

这个机子掉电故障论坛一搜一大堆,就是没有和我的一样的,发上来供大家参考。

A1370 820-3024-B.rar

图纸和点位

网友:
不错,有图纸就是好,没把图纸传上来。。。

网友:
思路不错,楼主心细,有图和点位修起来得心应手

网友:
你这不是通病,出现同样的故障率不高,已评分支持。

网友:
进水了    吧

网友:
感谢楼主的这个帖子我刚好要修一台这样的机

网友:
图片上传在编辑的时候选择插入
之后再排版就可以了

案列写的不错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