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vx bios otp

楼主(2017-08-04):
型号 X550VX
内存贴纸 X550VX
板号 X550VX 2.0
CPU   SR2FQ I7-6700HQ
显卡   N16P-GT-A2
me region是11.0.0.1194  并没有找到有  所以自行更换原来的
有普通版本和OTP

听话的孩子。 + 1 + 1 我哥哥是最厉害的。

网友:
otp                   是什么 意思的bios

网友:
我刷写后电流还是一样,找不到工厂ME程序

网友(2017-09-04):
换了桥,不出CPU电压,得刷哪个啊

网友(2018-02-08):
看看,谢谢谢谢谢,真需要下载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2018-07-28):
此BIOS无用,刷了没CPU供电,请不要下载

网友(2019-11-04):
这个要原厂BIOS才能用吧

网友A(2021-03-06):
刷后不亮,卡0.95电流,刷前是能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后不亮,卡0.95电流,刷前是能亮的

改过ME,无用

网友(2023-02-12):
此bios没用,点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