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 M LX 1.01不跑码

楼主(2017-08-04):
手上有一块华硕P8H61 M LX 1.01主板 拿来是没有内存供电 换了PWM芯片供电出来了 但是有复位不跑码 CPU BIOS都搞了  BIOS边上排阻也换了 这块版有没有其他通病

网友:
这个板子内在供电坏了,一般会导致BIOS坏的,可能你的BIOS不对,再试试BIOS吧,找个感觉更可靠一点的。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测测CPU座子到桥的DMI总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