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2900 报服务错误

楼主(2017-08-04):
今天接到客户一佳能2900激光打印机,说不能打印,于是连接电脑打印测试。一点打印就弹出服务错误的窗口,错误代码E747 0000. 百度了一下,很多人说是定影器或者主板的问题。有一台2900只缺主板的配件机,将主板转移过去后测试还是同样问题。随后又将定影器拆下测试,完好。现在可以确定是主板问题了,讯友们谁修过这样的板子呀,是哪块芯片引起的?求图纸

网友:
打印纸图纸很少的,故障点感觉好奇怪啊

网友A:
这板子基本有问题就换,价格不贵。hp m1522的板子坏很多是bga主芯片虚焊,通病,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直接换板子,在网上或二手买个很便宜

网友B:
有的明显的元器件坏了,查不出来的直接换板,现在换板又不贵

网友C:
这个是FH4-6308 01芯片问题的,换芯片或换板,板就贵了点,芯片60元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FH4-6308 01芯片问题的,换芯片或换板,板就贵了点,芯片60元左右

谢谢指导~这芯片哪有卖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明显的元器件坏了,查不出来的直接换板,现在换板又不贵

板子要一百七八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基本有问题就换,价格不贵。hp m1522的板子坏很多是bga主芯片虚焊,通病,可以参考一下。

虚焊的话很多人会判断成板子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FH4-6308 01芯片问题的,换芯片或换板,板就贵了点,芯片60元左右

淘宝上有,不过拆机的好多都是有问题的,最好是买全新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指导~这芯片哪有卖的吗?

淘宝上有,不过拆机的好多都是有问题的,最好是买全新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