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 开机无显示!!!怀疑有通病!!<板号是DA0AX1MB6H1>

楼主(2017-08-04):
    HP CQ42开机无显示,电流跑0.。01——0.46——1.2——1.4——1.38有微跳变 各电压都出来了。外接无显示。不插内存。跑0.01——0.53——1.4不动了这本本显卡容易坏,以前基本上都是换显卡好的,这次订货回来换的,不到一个月就返修了,从新订几个也是有时刚做完显卡能开机,有时进系统后重启,后又不显示。这次把HM55 南桥换了也是不显示,BIOS 也刷过。这就奇怪了,去年有遇到几台这样的,后面都是换主板才解决问题,显卡订的都亏本了。你们有遇到过吗?蓝色的仁宝烂板

补充内容 (2017-8-12 17:17):
客人催死了。没办法换板了。倒贴钱了,⊙﹏⊙b汗

网友:
显卡是什么型号的 ,显卡确实修过不少,返修较少。你可以换个显卡版本

网友:
是啊显卡的问题多,这个板子质量还行啊

网友:
楼主                      可以  考虑下     显存

网友:
看等级已经是高级技术员了,焊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某宝上的显卡不一定是好的,大多数是翻新货,我吃过几次这样的亏了,换了好几个才好

网友:
以前遇到过,cq42,加焊显卡,主板倒没变形,只是很多焊点像气泡一样炸开了

网友:
现在卖显卡的,经常卖一下拆机的打磨的显卡,坑的的我们维修人员不要不要的,注意显卡是否OK

网友:
显卡确实修过不少,返修较少。你可以换个显卡版本

网友:
CQ42这机器就是毛病多  不是很好搞

网友A:
CQ42这个还是买一个全新的显卡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Q42这个还是买一个全新的显卡吧。

买了2个换了也一样,HM55也换了一个,也是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了2个换了也一样,HM55也换了一个,也是不显示

查一下显卡其他供电

网友C:
最好不要买测试的显卡,坏的多!!!1

网友:
能改集显补? 能改 就搞成集显算卵哦

网友:
多谢楼主 又修好一台...........................

网友D:
呵呵  这个机器  刷一下BIOS  有惊喜了  而且屏线也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  这个机器  刷一下BIOS  有惊喜了  而且屏线也爱坏

BIOS 刷了几个了,有好的吗?我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不要买测试的显卡,坏的多!!!1

。。。。。。。。。。。老板订的多是测的,不过基本上也是可以用的啊,吗的这种机器以前换了N个都没有问题,最近2年换了几台都是返修

网友:
刚买回来的显卡最好先BGA烤一烤

网友:
这种机器都不建议客户修的,本来修了就不稳定,换显卡更不用说了。现在翻新的显卡很多

网友:
修过很多的CQ40都是显卡的问题,通病的

网友:
原显卡上BGA不行啊

网友:
测一下 电压先···· CPU换过没··

网友:
除了显卡问题,还是显卡问题,就是显卡问题,也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