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R08 多故障+刮骨疗伤,火速围观············

楼主(2017-08-04):
接机过程省略············ DELL 版号 DAOR08
插电源 5A,我微微一笑,这TM不捡钱吗
先报价,客户走了,拆机一看,傻眼了

机器进水,腐蚀严重

EC也有腐蚀断线的

屏接口位置也是惨不忍睹

既然是大短路,屏接口又有明显烧伤痕迹,就从这下手
拆接口,把烧糊的部分全部挖掉

挖完了,再次测量无短路,加电无电流,加点绿油固化一下,做个绝缘

把EC拆掉,腐蚀的引脚飞线,换个新EC
加电没反应。用示波器打一下BIOS,没反应
仔细观察,EC旁边有个电阻发黑,对图纸一看,ECRST

wrst#是EC的复位,测量没电压,更换电阻
信心满满,再次加点,*脏话*还是无电流

EC有读BIOS的波形,在看看有没有其他腐蚀的地方,果然发现问题

对比图纸缺件的地方就是 RTC供电的双二极管

继续补上,再次上电,可以触发电流抖动正常
把接口换上去?NO不急,先确定是不是真的亮机
示波器打读屏信号EDID

有了读屏的信息,那基本没问题了,把屏接口焊上去,飞上VIN,顺利亮机

虽然问题不复杂但是过程费时间,编辑帖子也是很累的哈
路过的大神们不要吝啬你砖头,狠狠的抛几个给我吧···········

不走寻常路。 + 2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A:
这么复杂的都弄好了      真心不简单啊

网友B:
进水的机器有点麻烦。不过你这个没有烧到核心。不然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复杂的都弄好了      真心不简单啊

还好还好,问题都不是太大,只是比较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的机器有点麻烦。不过你这个没有烧到核心。不然就麻烦了。

是啊,只要不是板载U的基本 问题都不大,就怕板载U一烧到U,基本就没得修

网友C:
厉害了,,屏线,屏接口,,EC ,,,都烧了,,,这台机,最终修好,300+应当有吧,,至少要重新报价,,

网友D:
不错,维修思路挺清晰的,值得学习!!!

网友E:
这样都能修好,楼主真厉害,那个屏线接口换起来也挺不容易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屏线,屏接口,,EC ,,,都烧了,,,这台机,最终修好,300+应当有吧,,至少要重新报价, ...

300有了,但是只是加了键盘钱,键盘进水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维修思路挺清晰的,值得学习!!!

这个进水的机器还好,基本就是缺件,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都能修好,楼主真厉害,那个屏线接口换起来也挺不容易吧

换接口还可以,把接口拆下来以后,上低温锡,280度就吹上去了

网友G:
楼主就是厉害啊,学习学习,这款机器,ec用刷程序不                    ,

网友H:
好多进水机都没有修好,加分支持。。。

网友I:
楼主厉害啊!!!有时候看到平接口烧成这样真心不修的,下次也试试   就怕屏线屏也坏掉了

网友:
                          要这样我就放弃了。

网友J:
哈哈  这透修好啦  我遇上直接  换板子吧  你很厉害 有技术  收了多少钱啊  我要至少收200   但是现在人  贵了不修 都用手机了 现在生意差许多了

网友K:
楼主 屏借口烧糊  那个地方只是屏供电 没有其他线吗   少那么很

网友:
EC没有带程序,好搞一点,看样子你都有备货吧!加分了

网友:
第一眼看到就觉得麻烦,要是我就放弃了

网友:
看到进水腐蚀严重,屏线接口也烧了的,我们一般就不修了

网友:
屏线19V烧成这样也能修好 佩服!

网友:
                 这个机子报价多少米

网友:
这么难修的也搞定了。。楼主技术很吊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屏接口烧成这样,屏线没有坏吗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啊,佩服佩服,增长经验了。

网友:
                  排线接口能找到真实好。。

网友:
有时候看到平接口烧成这样真心不修的,下次也试试   就怕屏线屏也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就是厉害啊,学习学习,这款机器,ec用刷程序不                    ,

这个EC是外挂BIOS芯片,本身没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多进水机都没有修好,加分支持。。。

努力了就行了,有些比较严重额,我也会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复杂的都弄好了      真心不简单啊

不太复杂,只是比较耗时耗力,心静下来慢慢来

网友:
看着还有点碳化的地方没有挖干净哟,不知会不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厉害啊!!!有时候看到平接口烧成这样真心不修的,下次也试试   就怕屏线屏也坏掉了

屏线烧了一般会烧到EC,基本不会烧显示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哈哈  这透修好啦  我遇上直接  换板子吧  你很厉害 有技术  收了多少钱啊  我要至少收200   但是现在人   ...

我现在基本慢慢开始修手机了,要适应市场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 屏借口烧糊  那个地方只是屏供电 没有其他线吗   少那么很

三根VIN,后面的有空脚,一脚背光开启到EC,ec烧了

网友:
看到你的那个屏接口我就头大....

网友:
还算好,基本都是线路问题

网友:
换了屏接口,没有短路就很好 EC 程序也不带,相对还好搞点,加油

网友:
我也修过这样进水大短的机器,也是刮骨的,呵呵

网友:
像这种只要烧的地方不在重要部位,且经过的线路不多,一般是可以修好的

网友:
维修不易啊。这么复杂的都弄好了。刚刚看到大电流的特别开心是不是。然后没想到拆机这么麻烦。

网友:
看到你们这些用波波打波形的都觉得高大上

网友:
这种机器需要耐心,挖不好,就修不好了,楼主威武

网友:
牛B的人啊,要是我的话 果断就放弃了,那么多问题

网友:
进水的机子要很有耐性才得

网友:
这个 不错 这个点 也不在主要部分

网友:
看似简单的维修,可花多少心血只有自己知道!已加分!

网友:
进水的机器确实麻烦,要是进水太多处太久太严重我都是直接不修的,上次来一台三星的,整台进水半年,拆开来随便找个电容轻轻一碰就掉,这机器还修毛

网友:
好东西,学习了,我要向你学习,我自己的技术还不行

网友:
进水机是麻烦,返修率也高,辛苦楼主赞一个

网友:
要是我直接 就放弃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麻烦.楼主好厉害,学习了

网友:
烧成这样也修报了多少钱

网友:
学习了 很好的 经验 示波器用的很不错

网友:
好经验,学到不少,,,,,,,,,,,,,,,,,,,,,,,,,,,,,,,

网友:
原来是屏线接口烧啦,其实这个应该也没必要这么麻烦的

网友:
直接把屏LED供电飞线到屏线的LED供电应该就可以啦

网友:
这么严重。要是我已经放弃了,

网友:
有时候看到平接口烧成这样就没心修了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要是我看到屏接口这么烂,估计不会搞了

网友:
点赞 点赞点赞 点赞点赞 点赞点赞 点赞点赞 点赞点赞 点赞点赞 点赞点赞 点赞点赞 点赞点赞 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F:
300有了,但是只是加了键盘钱,键盘进水坏了

牛逼的你 不解释  这样的故障如果是我 我直接再报价一次 而且键盘不包括在内  太折腾了都

网友L:
要是我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估计是放弃考虑  技术不行啊

网友M:
这屏接口某宝也有卖 ??????????????????

网友:
引用 网友L:
要是我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估计是放弃考虑  技术不行啊

多努力尝试一下,如果真修不好也就算啦,你不逼自己你怎么知道你技术部行?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屏接口某宝也有卖 ??????????????????

有40针通用接口的········································

网友:
LZ很有耐心,换了我早就不修了,该换就换。

网友:
好         在      屏   没   烧

网友:
这个厉害  思路 很 明细 小弟很佩服

网友:
楼主 ,修的很666,老司机。。。。

网友:
进水的机子就是要细心点,问题其实都不大就怕粗心导致故障扩大。想想那次全都是眼泪啊

网友:
还好还好,问题都不是太大,只是比较费时间

网友:
这个 真是烧的惨,屏应该也烧掉了吧,戴尔的机子除了进水之外 大短路的 也太多

网友:
看不到过程,需要提升权限,很是无语,认证要上千

网友:
这种就怕烧屏线或者屏,我是遇见过进水的机器,接口严重烧坏,屏线也烧焦的

网友:
不错不错·····屏接口 烧得有点猛 ···这么多 问题楼主都修好了··

网友:
楼主流逼,看到烧糊成这样都没心情了

网友:
屏接口那看的都头疼

网友:
6666666  搂主太犀利了。。。。学习了

网友:
为什么我的账号登不上 没人管吗 这是我的小号

网友:
这款机器遇到过一样屏幕接口 那烧糊了的,

网友:
看到楼主板子这种状况,,,感觉都没有整的欲望了,没想到楼主功力这么深厚,666666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有点麻烦 一般我都直接换板了  没楼主这个技术

网友:
修进水的机器   就是要细心   一个腐蚀的原件都不能放过      加分支持

网友N:
碰到这样的机器  我都是换板子   怕不稳定

网友:
进水板严重了就是这样,问题比较多,之前经常修到,不过楼主技术不错,维修思路清楚 ,给个赞

网友F:
引用 网友N:
碰到这样的机器  我都是换板子   怕不稳定

进水的机器只要不是多处烧短路的,大多都是腐蚀断线,修好了基本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进水的机器只要不是多处烧短路的,大多都是腐蚀断线,修好了基本很稳定

我每次都是求保险    现在的客户太精了

网友:
我遇到这样的,一般都会放弃了,楼主真厉害

网友:
一般主板烧个洞的很少把信号线烧断……

网友:
老司机!EC没有带程序,看样子你都有备货吧!

网友:
没有想到这样也可以修

网友:
楼主厉害了,我看到这样的估计让人换板了。

网友:
老司机,耐心细心是维修的根本,学习了

网友:
像这样的,我看到直接换板,看了都头疼,楼主有耐心啊,佩服

网友:
我之前修的一lenovo跟lz差不多lvdc接口也是少了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很有耐心 要是我看到燒成這樣我就直接退修了

网友:
啊 等我长大了我也要买波波  哈哈 楼主修的很6 挖板层是个技术活 加分支持

网友:
这么都 修好 高手啊   进水机比较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