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4 r12 秒掉问题

楼主(2017-08-04):
g4 r12 秒掉,3v5v按开机键后能秒出,秒掉。拉高待机芯片pg后,待机正常, 按开关查EC,suson mainion 拉高秒掉,ec pwrok 拉高秒掉.rsmrst 正常。这啥问题?南桥?还有别的信号没有查吗?

网友A:
先查查 是否有其他地方短路了   或者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查 是否有其他地方短路了   或者缺电压

1.5v 51116 是没有电压的,但是换过芯片也一样,不确定是不是这问题

网友:
可以先刷个BIOS程序或者换个ec试试看,不要上来就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