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戴尔15-1543不加电 微短

楼主(2017-08-04):
废话不多说 故障比较简单,写出来是为了有碰到一样故障的好秒杀,嘎嘎数钞票 到时别忘了给我加分
  故障现象:不触发,待机电流0.057
维修过程:老鸟一看就知道有微短 或者二级电压提前出来了,直接测试3 5v没有电压 打对地阻值 发现3v电感对地短路,为了排除是前级供电短路 还是后面短路直接断开电感PL4502

发现是后面短路拉低的 撬开pc4517 滤波电容还是短 ,直接烧鸡大法是排除短路最快的方法,最后发现是南桥待机供电sus3_3的滤波电容C2109短路了,(这个电容很小),

换上后装机进系统
奉上图纸亮机图

网友:
微短的不好搞啊,修好就不错啊

网友:
这个电容这么小,一般短路的都是大电容,真不容易

网友A:
短路   看样子基本都只有烧   好像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

网友:
直接 上烧鸡大法

网友:
电容短路烧鸡大法是最快的,没有之一

网友:
烧鸡大法,简洁迅速,是最快寻找问题的方法!

网友:
路过,楼主技术厉害啊,学习了。。。。。。。。。。

网友:
这个收藏一下 仁宝的保护隔离做的还是可以的 但这个芝麻电容真难找啊

网友:
小电容短路的有时候很难发现,会误判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   看样子基本都只有烧   好像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

嗯 一条电路上的件太多了 一个一个拆不现实 我一般是先用眼看看有没有烧变色的  没有就烧

网友:
桌面的妹子很漂亮。。哈哈哈哈哈

网友B:
微短也可以用烧鸡嘛。好像不太容易烧出来。

网友:
3V短路最怕桥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短也可以用烧鸡嘛。好像不太容易烧出来。

我是说的万能电源显示微短  其实测试 南桥供电对地已经接近0了

网友C:
烧机大法好,,楼主皮肤真敏感,这么点小都能摸出来 ,老司机 呀,,呵呵 ,

网友D:
  下次遇到维修速度就快很多咯,我上次遇到过一个惠普新款的机器 bios问题导致待机偏高 走了好多弯路

网友:
楼主牛逼啊,电容短路了,这是捡钱啊

网友:
就喜欢这种故障快速还稳定 赚钱好带劲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次遇到维修速度就快很多咯,我上次遇到过一个惠普新款的机器 bios问题导致待机偏高 走了好多弯路

应该是ec的bios出问题导致的二级电压提前出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机大法好,,楼主皮肤真敏感,这么点小都能摸出来 ,老司机 呀,,呵呵 ,

看到亮机图的美女 难道你不感觉你手感也不错吗

网友:
                     这种可能h还不是很好烧呀微短

网友:
我遇到的大多数都是桥短路,引起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经验丰富,多谢分享了!

网友:
楼主好运气,碰到过几次3V短路的,碰到集成CPU短的,就晕,电容就好,拆了就收钱。

网友E:
这么小的电容,就算烧鸡也得对着图纸看+3V都去了什么地方,要不然摸都不好摸出来

网友:
厉害呀 上次也是维短没找出来 找人修的花了100

网友:
小电容短路的有时候很难发现。。。。。。。。

网友F:
用多少电烧鸡啊!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 不错,不怕返修。。。。。。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这种问题,我都还不知道怎么修呢,厉害,思路清晰啊!

网友G:
不知道这样的3v烧鸡会不会有风险啊?

网友:
这个电容太小不仔细去摸还真难找,,

网友:
楼主可以的  技术。。。。。。。。。。

网友:
烧机大法就是好用 。。。。。。。。。。。。。。。。。。。。。。。。。。。。。。。。。。。。。。。。。。。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这样的3v烧鸡会不会有风险啊?

一般对地阻值000的基本没风险  对地不是000的要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多少电烧鸡啊!我也想学习一下

你的看电路本身是多少伏的 不能超过本身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小的电容,就算烧鸡也得对着图纸看+3V都去了什么地方,要不然摸都不好摸出来

这个容易 我都是地毯式摸  把它想成美女 你就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网友:
3V都是  烧贵重的 件   楼主运气 不错

网友:
这个问题要细心啊

网友H:
还是烧鸡大发好使啊。加分。。。。。不过你换上去了?  电容

网友:
骚鸡大法 是哪个大佬发明的。。真是大家的好技巧  短路修不好 你知道骚鸡大法吗  哈哈哈

网友:
你的是运气好了,烧南桥就麻烦了

网友I:
有些微短路烧鸡如果温度不高怎么办  求大神教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些微短路烧鸡如果温度不高怎么办  求大神教教我

电流调到最大 仔细摸  不要放过任何一点 我就碰到过一个  也是摸了好长时间  也是大电流  有一个电容短了  到时用手摸 只是温乎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是烧鸡大发好使啊。加分。。。。。不过你换上去了?  电容

嗯 换上了 不过这种小电容不装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