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无CPU供电

楼主(2017-08-04):
华硕K43SD无CPU供电,偶尔可以亮机,BIOS刷过,无CPU供电的时候,无CPU开启电压,这个华硕点位图不怎么会看,我要查CPU开启这个从哪里来在哪里查。见笑了,帮个忙

网友:
搜索这个信号 ,会显示相邻部件,一般就知道是哪个发出的

网友:
这个开启一般是EC发出来的

网友:
发现让它一直重启重启个六七次后电流会上去会显示,过一会又掉电

网友:
可以右键那个点   就可以有选项去选择的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B%CD%BC%CA%B9%D3%C3这里有点位图使用方法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新手?没有师傅吗

网友:
没图纸不好i修

网友:
重焊一下桥,还是不行,第二天早上拿来开居然好了,怪了,不知道会不会助焊剂太多当时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