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9063P 1.0不触发

楼主(2017-08-04):
手上有快联想Z400待机一点电流都没有。但是线性3/5V和3V/5VALWP电压都出来了。南桥的待机没有是由EC开启而来。还有个情况就是U69的VDD没有。开启也是EC来的。我都换EC3个了还是一个屌样。此EC自带程序。所以我都是发的料板上的芯片。
我今天搞了一天了。。无奈只好寻求帮助给予力量,让我还有搞维修的欲望。谢谢大家。

网友:
先测EC的条件,特别是适配器检测。

网友:
换了一个EC不行,就应该再重新测量EC的工作条件。2个EC都是坏的可能性很小啊

网友:
我觉得是EC条件不满足,仔细查查吧

网友A:
修好了吗?我有个跟你一样的故障,EC不发信号去开启南桥的待机供电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吗?我有个跟你一样的故障,EC不发信号去开启南桥的待机供电 ,

没思路啊,完全都不知道入手了。

网友:
加个好友一起讨论下啊,我现在还在修

网友:
EC的  供电  复位   ACIN   LID   这些都量了吗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有问题了,查一下电池给南桥供电先

网友:
                     多查查EC条件。。。。

网友:
南桥复位的问题。。。。。。。。。。。。。。。。

网友:
EC和南桥之间的通信  有没有断路

网友:
这种还是得要一步一步查条件吧

网友:
就是换ec好了?还是换ec搞不了一天啊

网友:
楼主最好截电路图 吧你要问的地方标记出来给你回答

网友:
修这种问题还是要看自已的功力,这样问是问不出来的

网友:
查待机电路啊  这种问题应该换个思路去思考一下

网友:
查一下LID吧  是不是这个电压出问题咯!!!

网友:
你加下我QQ  63983458
对比下主板啊

网友B:
查待机电路  这种问题的按时序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待机电路  这种问题的按时序查了

查了11个待机条件南桥的待机供电都没有,南桥的待机供电是由EC发出开启信号才有的。

网友:
这个需要功底了 一个个查条件了

网友:
路过 赞一个路过 赞一个路过 赞一个

网友:
是不是已经触发过了检测一下RSMRST有动作吗

网友:
不触发,缺信号,像acin blc ec的待机

网友:
学习了,细心就会有结果

网友C:
既然都换了3个ec了就再仔细把ec的条件都查一遍,有没有疏漏的 地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既然都换了3个ec了就再仔细把ec的条件都查一遍,有没有疏漏的 地方

供电3V有 时钟也有波形、复位也出来了3.3 LID_SW#3.3也有 ACIN  EC_ON 都有。不过我严重怀疑是EC本身程序有问题。就连PCH_PWR_EN都没发出来。但是没有刷EC程序的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都换了3个ec了就再仔细把ec的条件都查一遍,有没有疏漏的 地方

PCH_PWR_EN是开启+VSBP的电压。是不是EC程序问题呢

网友:
感谢分享,,,,下次不用走弯路了

网友E:
看下晶振之类的··东西··不行用r809f刷下ec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下晶振之类的··东西··不行用r809f刷下ec看看···

关键就是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才发的3个剪板EC

网友:
没提到ec的工作条件测了没有 有没有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供电3V有 时钟也有波形、复位也出来了3.3 LID_SW#3.3也有 ACIN  EC_ON 都有。不过我严重怀疑是EC本身程序 ...

这个机器的ec是什么型号,809f刷不了吗,不行买个剪板ec试试看

网友:
买剪板的EC不一定好用,我被坑过最好自己刷

网友F:
不一定是ec的问题吧

网友G:
楼主  测一下条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  测一下条件吧

我说了很多条件了,来来来  你给我说说还有那些条件要测。我都去一一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一定是ec的问题吧

我也感觉不像是EC的问题  ,但是好多缺少开启信号的。矛头都指向EC

网友H:
先测EC的条件,特别是适配器检测。
zflzxxxx
能具体点吗,ACIN为3.3 还有那些条件能说说吗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先测EC的条件,特别是适配器检测。
能具体点吗,ACIN为3.3 还有那些条件能说说吗

网友:
查下EC的工作条件 LID、复位正常不

网友:
开关信号正常吗?...........EC 到南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