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80 无线网卡无法开启

楼主(2017-08-04):
故障:无线信号红X,按FN+F5 如图。

说明:系统重装,安装Z480电源管理,更换无线网卡,外置USB无线网卡,均无用 故障依旧

处理办法:安装联想Y500 电源管理。
最后吐槽一下,QNMD联想,坑爹啊!!

网友A:
楼主,你做这么多工作,真是累啊。我们都是直接强制开启

网友:
联想笔记本有些坑爹        要装电源管理软件

网友:
话说,怎么想到用Y500的电源管理驱动呢?

网友:
借胶布贴住22脚,不让他受空、控制就好了

网友:
强开不就好了,搞这么多干嘛,,,

网友:
虽然等级限制看不到,但是也能猜到,联想的型号太多 问题也稀奇古怪,其实可以加微信咨询联想官方,在线客服回复还可以。

网友:
联想虽然问题多,但是买的人一样多,所以我们搞维修的只能说提升自己的技术来搞掂它了

网友:
其实算你是经验不够,先软后硬。维修时安装fn电源管理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做这么多工作,真是累啊。我们都是直接强制开启

哈哈,同意层主的说法,一般拆后盖就能看到无线的直接强制开启多快啊

网友:
呵呵·安装联想Y500电源管理····直接挥斧砍断· 强制开启就 好了

网友:
强制是一个办法,,楼主是在不改变的情况下解决的,不过,下次客户再次重装,,又要回来找你,呵呵,,,要装电源管理软件的办法,不要传出去,让他们自已研究去,

网友:
一般碰到这种的,直接强行开启,没办法,时间就是金钱,没工夫折腾软件

网友:
经验会让你少走很多弯路的。不然你要折腾大半天。

网友:
试试看是不是驱动问题····   不是就把网卡强行开掉就可以了

网友:
无线网卡开启不了,可以强制开启啊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我都先从官网下个电源管理驱动试试

网友:
联想t41的本子,右下角有无线信号的图标,但是打x,点进去一个wifi都搜不到,fn+f5开启也没有用。有线网络可以,有线和无线的驱动都正常,用一个usb的无线wifi故障一样。各位说说看,这个可能是哪里问题

网友:
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坑了楼主一次

网友:
电源管理 一般都要装上 的

网友:
遇到这种不都是割一刀吗

网友:
   强制开启20脚不就可以了    兄弟

网友:
一般拆后盖就能看到无线的直接强制开启多快

网友:
不让他受空、控制就好了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是电源管理器了

网友:
这种通常就是强开  来的快  你这样太浪费时间  系统层面的也收不到什么钱 .

网友:
联想的  有些机型2  确实 是 很奇葩

网友:
直接强制性的打开    有时候弄这些东西还不会好

网友:
这个我早知道了。挺多联想都 要装这个电源管理的

网友:
联想的那些个驱动吧电脑开机拖得很慢的。大坑啊

网友:
那么麻烦,,直接强制开启就好了,,去年修了一批联想上网本,,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LZ 可以试试 强行开启试试    把21脚直接弄断 试试

网友:
去官方下个电源管理就好了

网友:
无线网卡怎么强制开启,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机子

网友:
Z475的,装完系统就没无线了,之前都是好的,然后想直接装USB的了

网友:
虽然等级限制看不到,但是楼主能搞定。还是很牛掰

网友:
联想的从5系列  比如G450  G460  G470 全部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你吧网卡20脚断开看看怎么样啊...............

网友:
才知道吗   联想的都需要 电源管理 要不打不开的

网友:
也是遇见过,一开始不知道后来老师傅给说的

网友:
我一般也是,强制开启,简单,快捷,速度。目的修好就行。

网友:
老早以前的以前就被联想管理软坑到,现在驱动装不上都先装这个鸟软件先。

网友:
楼主,你做这么多工作

网友:
一般拆后盖就能看到无线的直接强制开启多快啊

网友:
有些充电充到百分之多少就不充了 也要装电源管理才行

网友:
我就郁闷了  联想 笔记本  有部分机型不装 电源管理驱动  打不开的 常识 都不晓得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