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40 上电不显 二修机

楼主(2017-08-04):
如题客户描述 上家报价贵了没有修,
接机,通电上电1.5不显示,
拆下主板,BIOS刷过,显卡焊过,测了一下阻值正常,报换显卡的价,
第二天显卡到货 换好显卡,后正常亮机, 刚刚进系统突然掉电,几次开机测试, 不定时掉电,
找到资料库,刷了个原装BIOS 再次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其实就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真是一波好几折,楼主描述的简单易懂

网友:
其实就是显卡问题   BIOS被上家动过  也许不是原装的

网友:
bios发上来呀

网友:
搞维修的人一般都得有耐心,而且而且有些故障就得花很多心思去磨,只是有些客户还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