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cc开机0.8这样电流不显示

楼主(2017-08-04):
华硕x550cc开机0.8这样电流不显示,可以跳到0.85刷了BIOS内存也屏蔽一样,U和显卡南桥都加热过无反应。下面不知道怎么继续了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是内存颗粒有问题多,反正要一步一步查了,只要不是二修的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是内存供电不出

网友:
这个机器的板载内存容易坏,具体自己结合故障排除一下

网友:
楼主到是修好了没有,说出来 ,我们也借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