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键盘有些按键不能用K455LJ

楼主(2017-08-04):
板号K455LJ 键盘有些按键不能用,进系统双击我的电脑会变成右键属性,有时候放几天不开,又可以用,测试键盘接口哪里阻值正常,刷过BIOS。那个修过指点一下,现在准备换个EC

网友:
你没说过换过键盘,如果还是这样,拔掉触摸板,重新测试键盘接口阻值,刷ec程序或换ec

网友A:
串线了,, 刮线 走明线就好了

网友:
按照你的思路换个EC试试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那图片都是乱的。后来我是发完一个图片,编辑再发一个图片,虽然麻烦点,但是不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串线了,, 刮线 走明线就好了

楼主意思说割掉PCB全部用飞线对吧

网友:
是不是鼠标板的右键短路了???

网友:
已经去掉触摸板了,还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意思说割掉PCB全部用飞线对吧

找出是那根线 再割 全部接 有那闲工夫的

网友C:
可以先换个键盘或者是ec芯片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先换个键盘或者是ec芯片试试看

键盘已经换过了,EC已经在定了,今天到换上去看行不行,可以了我留言

网友:
换键盘了吗 亲

网友:
看楼主描述 没换键盘吗

网友:
为何没有了下文呢?换EC好了吗?

网友:
换了EC还是一样的故障呀,还要其他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键盘已经换过了,EC已经在定了,今天到换上去看行不行,可以了我留言

键盘换过了的话,一般就是ec的问题大一些了

网友:
键盘确定是好的吧。接口那晨有电容吗,

网友:
打键盘接口 阻值呀····查  ec ··

网友:
割掉板子了,现在一切正常,准备飞线了

网友:
既然换过了键盘就换ec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