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怪问题维修。你可能没有遇到过

楼主(2017-08-04):
昨天晚上客户让上门维修电脑开机没有反应。主机通电。来到客户家检测发现主机键盘numlk灯亮。有开机声音基本上代表主机没有问题。主机正常显示器没有反应一般两种情况。显示器坏 不然显卡没有输出。我把显示器重新开关机出现logo后。指示灯狂闪。取掉dvi信号指示灯不闪了出现没有信号输入提示。这里还是不敢确定显示器坏。用代用显示器链接主机正常显示。表示主机显卡没有问题。直接把显示器带回铺子开始维修。根据以前的经验应该是5v电容有问题造成供电不足。没有接入信号正常。一旦接入信号就带不起了。还是直接开机检查下把。开机发现第一个情况就是5v电容怀孕了。直接换了,心想这是捡钱呀。如果是真的我就哈哈哈哈了。换了电容开机正常然后接入信号。我的天指示灯不闪了变不停开机显示logo了。还是在重新检查下吧   电源板 14v正常5v正常   这个问题和恒压板没有关系就不查它了, 继续检查驱动板 ,在驱动板上发现敌情 一个1117  3.3只有2.8 直接换了ok,没有技术含量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显示器应该修不少了,换成我也是这思路。哈哈哈哈

网友:
谢谢经验分享。虽然技术含量不高,可是实战经验,值得一看。

网友:
显示器维修就要思路清晰才好修的、

网友:
这个LDO在显示器上坏的确实多,在别的设备上坏的少

网友:
这个管子平时坏的还是多,经常修到。

网友:
谢谢分享,给我们初学者很多的提示

网友:
楼主,。,修的可以!!思路很好!!图文并茂啊!!学习了!!

网友A:
这个毛病遇到很多,还有1.8伏核心供电,也是这个毛病,老通病了。

网友:
LZ思路清晰,没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毛病遇到很多,还有1.8伏核心供电,也是这个毛病,老通病了。

一般是直接坏掉。这个是电压偏低带不起负载

网友:
稳压器 坏的还是挺多的,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做维修这么麻烦哦,有时这种问题要换这个那个,搞好久,还要楼主老司机

网友:
这个毛病遇到很多,还有1.8伏核心供电,也是这个毛病,老通病

网友:
这个是同病吗  我好想也遇到过

网友B:
代用显示器是什么,不会上门服务还随身带着显示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代用显示器是什么,不会上门服务还随身带着显示器吧???

在附近同行借的显示器。哈哈哈哈

网友:
新手见到可以学习下。供电不稳会造成不稳定的因素。

网友C:
显示器不好修的还是电源板带不起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示器不好修的还是电源板带不起负载

显示器驱动板1117 3.3电压偏低而已。

网友D:
、。。。。。首先是不是显示器问题 一眼就苗出了  还有你这个现象也太常见了吧  下次我也搞个高深莫测的标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是不是显示器问题 一眼就苗出了  还有你这个现象也太常见了吧  下次我也搞个高深莫测的标 ...

一切被你看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