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L电流0.9~1.1 不显示

楼主(2017-08-04):
联想E47L 机器独显   版号kl9 版本F1
客户说不开机 试机看电流0.9左右,习惯性的擦擦内存有时候回捡到鱼。
发现擦得比新的换干净,看来都是高手鱼儿都捡到过。
拆机抓内波波有一下跳动吗,内存不过,查了内存条件都满足,风枪加焊了显卡无果,示波器测了一下BIOS的片选发现问题,BIOS循环读,刷bios解决问题亮机
bios论坛里有我在这里就不发了

网友A:
一般是先擦擦内存,在刷个BIOS         实在不行在干显卡

网友B:
现在修机器确实都是这样正常坏的都先软后硬

网友:
很好很好,每天过来看看贴,把你们的维修经历变成我的经验

网友C:
看来我也有必要买个示波器了。这也行。

网友:
嗯 重复读bios一般是bios问题了,有时也可能是显卡认到了,但是没有读取,在重复读

网友:
这么6啊,还能测到循环读

网友:
又是一个bios问题  现在bios引起的问题好多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先擦擦内存,在刷个BIOS         实在不行在干显卡

那是传说中的三板斧;P;P;P;P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我也有必要买个示波器了。这也行。

有了示波器从此维修一帆风顺,关键是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修机器确实都是这样正常坏的都先软后硬

维修要有自己的切入点,机器拿到手第一先判断大概故障位置,黄老师讲的切豆腐我切切切

网友:
    这机子BIOS问题多

网友:
机器拿到手第一先判断大概故障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