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桥后要不要刷bios

楼主(2017-08-04):
笔记本是dell 5420的 原本的故障是开机电流1.8a 桥SLJ8C很烫 。各路电压都有 。。于是就订了一片桥 换上后电流跑1.2a 是否换桥后必须刷bios?谢谢

网友:
换桥的话还是刷下为好呢

网友:
不一定 换桥必须要刷BIOS  要是怀疑需要 可以刷个试试

网友:
刷了bios 能亮了 看来这种桥换了是需要刷bios

网友:
HM55以后,换桥基本都要刷BIOS才能亮,部分机器还需要合成或者刷原厂BIOS才行,

网友:
这桥确实烫,好的也烫,楼主以后可以先刷bios试试

网友:
应该要刷Bi○s吧,有些换了不亮机,亮机慢。

网友:
换桥之前有没有刷下BIOS ,说不定也能好哦

网友:
换桥前很烫,应该单纯刷bios刷不好吧。

网友:
同意5楼的说法,hm55后的换桥后一般要刷bios,而且要刷没有上过电的bios

网友:
现在的新型机器,换桥,一般的都得刷BIOS

网友:
3代以上的好像换了桥不刷BIOS的话会开机慢

网友:
55以上的桥换桥基本都要刷啊,不然会出很多奇怪的问题,半小时准时掉电或者关机不断电,还有亮机慢等等等

网友:
刷一个吧  保险一点

网友:
现在的新型机器,换桥一般的都得刷BIOS

网友:
不一定 换桥必须要刷BIOS  要是怀疑就刷一个, 换完风扇狂转的到有

网友:
有必要的时候一定要刷BIOS 不刷会不显示的

网友:
现在好多机子都是换桥要刷程序才行,我之前也挨过这样的情况,不刷总以为是自己换桥没有换好

网友:
HM55以后需要刷写合成的BIOS程序才可以

网友:
这个电流换了还一样吗,不一样还不开机就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