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苏宁先锋42B500上电亮蓝灯不显示一例

楼主(2017-08-04):
接客户一台液晶电视,
型号:先锋42B500
故障现象:上电接开关,蓝灯亮。一直亮。偶尔变红灯,用遥控器开机,显图标有伴音,然后黑屏一直亮蓝灯
维修过程:看机器外观无异常 测试如客户所述,拆机看各部件外观无异常
内部整体图
此为电源板 高压板 驱动板
逻辑板

按客户所述,使用环境不太好,加上阴雨天气。先查看了待机按键等周边情况,测量是正常的。查主板5VSB正常。其它电压无,电视一般是有5V待机,然后接开关或遥控器开后再开户其它的。12V24V等电压,现在只有5V,无论用哪种方式开,电源其它电压均无,量各电压输出阻值正常,初步怀疑电源板故障,为确定故障点,缩小范围,在主板电源接口处,将主板电源插口BL-EN PWM ON/OFF STB5V脚用线连一起, 此时机器无背光,由此可以断定电源板坏,因手头上活太多,不想在这方面浪费太多时间,加上查询到电源板的价格也不高。于是订了块电源板。到什后。换上。上电,红灯亮。此为待机灯,正常,按开关,蓝灯亮起,开机音乐响起,久违的画面出现了。
下载分严重不足了,各位亲们,在此奉献液晶电视主板或电源板故障判断方法,请各位加点分。谢谢各位了。
把主板电源插口1-2-4-6脚用线连一起如BL-EN PWM ON/OFF STB5V,如果背光亮就是主板问题,不亮就不是主板问题,如果是单12V或12V 24V的就把BL-ON BL-ADJ STB 接个1K电阻到12V常上背光常亮的就是主板问题,不亮的请不要查主板了,记住是主板电源插口,不是电源板插口,如果断开了主板测试无效。
维修就是要海纳百川,多学点知识,多增加收入。祝各位财源大发!

网友:
呵呵 是不是买我的啊          我卖过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