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 通病秒杀

楼主(2017-08-04):
这个电脑的情况是插上电会有0.002~0.000的变化,有3v5v线性,没有3v5v待机电压,开机键有16v电压,开机无反应
直接拆除有pq12和pq13中间这些发霉的电容,测试,开机啦

422571026 -1 -1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A:
通病  ? 有待验证

网友B:
这个应该不算是通病吧,最多就是进水了

网友:
对于进水机,一些小的容是可以不要。省时修的又快。感谢分享,下次碰到试一下。

网友:
这个电容问题我也修过  记得是不触发  记得当时还仔细看过,此电容对应处应该是C壳处 有海绵,可能引起的,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遇到多少台了 ?

网友:
                           老板修过多少台哦,

网友:
为什么说它是通病呢?楼主有什么依据

网友:
嘿嘿,通病来的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是大短裤4。。。。。。。。。。。。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是大短路。。。。。。。。。。。。。。。。。。。。。。。

网友:
这个问题的确是通病 我也修过5台左右都是这个电容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确实是通病。修过几台了。

网友:
是电容短路了,造成无待机电压的是吗?

网友:
为什么我看图一,最左下角,只有一个电容被拆了,怎么说是这些电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  ? 有待验证

那个地方确实是通病,不用怀疑,我都修了好多个了

网友:
自从积分改革以来,我发现发通病的帖子越来越来多了。以后我们这个小白修机有福了

网友:
这里是不是那种海绵垫惹的祸

网友:
那个是管待机电压的开启新号的吧

网友:
修这款机子 好几台了。 还没遇到过   。其他的通病到遇到过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算是通病,我都修 了很多台了

网友:
修过一台。。。。很简单的哦 。。。。。。。。。。。。

网友:
            发霉的电容是哪个。。。。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是大短路,修过好几个了。

网友:
是  通        病   修到   过

网友:
容易受潮的地方

网友:
Y400 通病真多,  这个通病还没有遇到过  怀疑和天气有关。

网友:
那地方是通病的,也修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这么牛逼 杀通病就是快准 狠

网友:
这个机器先粗那问题也不少,看来机器问题挺多的

网友:
那个电容是什么电压的电容啊,19V的吗

网友:
不错, 发霉是什么原因。。进水,还是使用环境不好的原因。

网友:
Y400的通病是电容问题啊    以前我修怎么不上  在知道了以后记住了

网友:
难道又是真的通病               但是这个问题出的比较少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通病吧

网友:
今天碰到一台y400掉电 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楼主这是电容导致的吗?我好少碰到

网友:
确实是通病,我修过两台一样的问题。

网友:
哈哈 这个通病还真的没修到 记住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我都碰到好多台了,小电容坏 附上bios
y400 LA-8691P bios.zip

网友:
又是海绵吸水腐蚀造成的吗 记下了 下次碰到这款机器 先看这里

网友:
有可能是进水腐蚀的,这个不算通病吧

网友:
昨天也修了台不触发PWR开关对地,USB坏了,捡了个便宜 哈哈

网友:
这机器大短路的问题多

网友:
胶纸或者海绵垫长期腐蚀,造成电容短路。

网友:
通病腐蚀什么没进水受潮了吗。。。。。。。

网友:
我有一台Y410P,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有时间把坏把找出来试试。

网友:
你顶多就是进了一点水吧它腐蚀了一下 不算什么通病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还真没遇见过

网友:
以后修到的话会注意的,通病的机器确实能造福我们这些维员,省时省事

网友:
还以为是公共点短路呢, 这个还是的仔细观察 才省事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才修都到过,主板都不用拆下来,拆了C壳就看到了!挣票子

网友:
虽然看不到内容,还是感谢楼主不吝分享

网友:
学习了 ,通病对于我这个小白来说就是福音,

网友:
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应该就是进水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  ? 有待验证

我也修了好多台了,把那个电容用夹子夹掉就好了。

网友:
哎呀,,都是海绵垫惹的祸

网友:
路过 赞一个路过 赞一个路过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不算是通病吧,最多就是进水了

我也修了好多台了,论坛里肯定也有好多人修到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了,,有修过,,,,

网友:
跟那个X201I那种一样 海绵垫子导致受潮了的

网友:
这个问题 通病第一次看到··· 谢谢分享· 这情况

网友:
这个昨天刚修好一台一样的问题呢

网友:
Y400问题很多

网友:
这款机子修过几台也碰到过这样子的通病

网友:
机子估计受潮了

网友:
这也能算通病?????????????????

网友:
我前几天修到过一例,是那个EC发过来的EC_ON开启3V和5V的电压被那个PC12拉低了导致没有3V和5V,害我修了一个小时。。。。。

网友:
等待验证,不过我真没有遇到过这钟通病

网友:
这通病还没遇到过哦          遇到过灰屏的干显存

网友:
下次遇到这样的可以试一下

网友:
通病修的就是快啊,这就是捡钱啊。

网友:
有点像潮湿引起的,通病不是这样的,不过还是谢谢分享

网友:
发标题应该想清楚,这是什么通病啊,最多就是进水

网友:
这是通病吗,最多 也就是进水了,发标题能想清楚吗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还没修过这个故障,果断收藏

网友:
通病?。这个机器还没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没见过可能和环境有关系,有些地方潮气重

网友:
路过 看看 以前好像也碰到过一次这样问题

网友:
是电容短路,造成无待机电压的吗?这板修得少没遇过

网友:
这个地方好像LID信号吧,还是待机的开启信号

网友:
这机器通病不是这个吧-------------------

网友:
这款机是会有这样的问题,也遇到过好几台了

网友:
这样的通病遇到的不多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 修过很多了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
到底是进水引起的,还是这个位置和B450待机那里一样,机器设计的问题喃

网友:
感觉这种机器就是送钱啊

网友:
还没遇到过 。其他的通病到遇到过

网友:
已经修过很多了,你大师级别没遇到么?这个和B460差不多,海绵引起的

网友:
看来是通病,谢谢分享.....................................

网友:
这么简单啊???为什么我遇到的都是显卡 显存之类的问题,你这是捡钱了

网友:
这个问题也碰到好几个了,确实是通病

网友:
确实是通病  设计的问题  海绵久会退化 氧化电容

网友:
通病经验值得学习,谢谢楼主,赞一个

网友:
此电容对应处应该是C壳处 有海绵,可能引起的,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确实是通病,我也修过几台

网友:
修机首先要看主板进水发霉 ,元器件,电容,电阻有无外观变化损坏,仔细点的就能看到故障点

网友:
以前也修过这个机器好像也是这里容易出问题

网友:
修过一台,以为是客户环境潮湿造成的

网友:
说是通病的话  这说的有点满呀   后续等待

网友:
通病,还是进水导致???

网友:
我去,这个赚钱快呀,记住了,有肉吃

网友:
这个是通病还是进水噢。联想的机器一些贴纸下面的电容容易坏,哪就是打断

网友:
确实是通病,还有个通病是用显卡掉电,好多少人没修好。哈哈哈

网友:
是不是像B460那钟被海绵谋杀的 多些这样的通病也好 捡钱容易些

网友:
不是爱花屏吗    显存的问题   。。。。。。。。。。。。。。。。。。

网友:
修了多少台这种了?只有很多这种问题的才能叫通病,其实你可以把图纸剪出来可能更直观些

网友:
这个通病确实对的   是海绵惹的祸

网友:
确实是通病,我修过两台一样的问题

网友:
这款机器还没修过呢,以后遇到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
我也修到过一次,

网友: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通病要记得加权限

网友:
一看就是老油条  ,,,解决速度够快速

网友:
不是发霉了嘛

网友:
这个问题我都修了5台左右了,通病没毛病

网友:
技术不错,是通病我之前也修到一台

网友:
图看不清楚,能有谁知道这些发霉的东西是哪里的

网友:
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

网友:
又是电容引起,一个送钱的通,下次遇到相同问题也可以秒杀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经验很丰富 思路很清晰 多谢分享

网友:
去掉不用换上去新的电容吗?还是直接去掉不管它?

网友:
楼主的分享精神 赞一个 ,虽然看不到内容

网友:
   修过一台  这个好像是VS 滤波电容

网友:
这是秒杀的节奏呀。要是每台机器都这么好修就好了

网友:
确实是通病,我也修到过好几台,这机子显存也是通病

网友:
还没遇到过,先保存一下,下次遇到希望可以秒了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碰到过几次。要自己查还真的费不少时间。

网友:
前人带路,后人加油呀。。学习啦。

网友:
这个机器是喜欢坏电容导致19V公共点大短路

网友:
   联想都是 锡纸搞的坏。   长时间就会进水 腐蚀

网友:
确实是个通病,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我吧图片放大了,也没找到电容在哪里,这个应该是很有用的一个帖子。

网友:
注意看海绵 帖的 胶 有时会给你 惊喜

网友:
这个通病遇到过

网友:
还好和这个Y400这个机器是机器还那个Y410的机器 差不多

网友:
这是通病/?先记录下。。。谢谢。。。

网友:
就喜欢通病,通病的机器就是捡钱的机器

网友:
应该是进水腐蚀了吧?

网友:
这个通病应该早就有的吧。。。。。

网友:
是通病 论坛里早都有大神爆出了 目前修到这个问题的有8台左右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太多 了 打短 这个 还有壳子都爱坏

网友:
确实是个通病 我前天也修了个这样的问题 和楼主的故障一样 不加电 拆了就好

网友:
这是通病??? 至今没遇到过呢

网友:
确实 是 通病 遇到 过

网友:
这个是通病的,修了好多了。!!!!!!!!!!!!

网友C:
昏倒,不晓得这塑料贴纸是好还是不好。
lyhswnu
这个通病记录下来了 谢谢诶
详情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愿意楼主多发一些通病 的文章

网友:
确实是通病。修过几台了,我就喜欢维修通病的机器

网友:
这个地方确实是个通病,遇到过3台。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路过,支持下

网友:
又一个通病 以后遇到直接秒杀了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以后遇到直接秒杀了

网友:
楼主经验老到,学习了

网友:
这个不一定是通病,个别机器的情况吧

网友:
只能说 修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昏倒,不晓得这塑料贴纸是好还是不好。
这个通病记录下来了 谢谢诶

网友:
3V5V的开启信号被拉低了?这个通病真没注意过

网友:
机器之前是进过水的吗?

网友:
一看就是老师傅了,直接秒杀啊, 学习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是大短路。

网友:
应该是受潮了 我也表示修过好多台一样的问题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学习了经验。。。

网友:
不是通病吧这样看的少哈哈.遇到的很少真的没怎么看过

网友:
嗯 我也遇见过 不少了 看到机器 有下待机 就没了 我就会窃喜 哈哈 送钱的本本

网友:
通病吗 这是?? 应该是 腐蚀的有点严重吧! 这个通病不是这问题

网友:
先收藏啦。以后遇到验证下这款机子我修过别的问题。

网友:
联想的海绵真的是维修的福音啊

网友:
确定通病,修过

网友:
我也修好 好几台了 确实通病那么慢

网友:
必须收藏,留着以后碰到这样的机器也好有个借鉴的地方不至于多走弯路

网友:
我也是还没见过,下次有Y400我注意一下来。。。。。。。。。。。

网友:
待验证啊,一般都是UV5

网友:
可以的 下次遇到直接就是干

网友:
使用环境不一样,出现的故障也不同。我感觉笔记本还是挺耐用的,除了人为就是自然环境造成的

网友:
这个通病还没遇到过。以后遇到再说。

网友:
修过这个问题 这机子还常出现大短路

网友:
确实是通病 ,,

网友:
这个应该是算运气好,不算是通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 ? 有待验证
应该是。论坛上有几例了。我也遇到2例

网友:
这个毛病还没修到过,先收藏了

网友:
应该市通病。我也修道过这个问题。待机电流0.04

网友:
看来进水或者受潮后最容易引起此故障,下次遇到此故障先检查这里。

网友:
对于进水机,一些小的容是可以不要。省时修的又快。感谢分享,下次碰到试一下

网友:
修到这种机子心情都格外美丽的说

网友:
就喜欢通病。以后看到这种本,首先就去看看pq12和pq13中间的电容

网友:
路过学习了就喜欢秀通病好修0-----------------

网友:
这个通病还没遇到过,选记下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