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事不明

楼主(2017-08-04):
我们平时修主板,经常会涉及到强短接绿线强开:问题是,为什么有的板强开会出内存电,甚至能跑码到亮机,而有的强开,却不出内存供电。这让我产生了疑问,按照时序,内存供电是由桥发出的信号,SLP_S4#(或SLP_S5#)控制产生。问题来了,为什么强开(短绿线)也可以产生内存供电,如果这是合理的,为什么有的板强开(诊断卡也会亮,风扇也转)却不行,求大师解答

网友:
没有绝对的,一个板一个样,多比对一些

网友:
IO发出ps_on#拉低ATX的绿线,前提是IO收到南桥发出的SLP_S3#信号(SLP_S3#挂到内存,SLP_S4#挂到硬盘)。强开能够开机说明你开机电路有故障,如果强行开机不能开机,则是CPU供电路,时钟电路,复位电路有故障。

网友:
楼上是真大神,强开能开机是开机电路有问题,不能开机,是其它电路的问题

网友:
实在太幽默了。这位兄台·····佩服··

网友:
实地出来一阵子了,还真没注意过,直到今天修到一片GA-B75-D2V的板,才发现短接绿线并不能出内存1.5V的情况,刚才对比了一下,短接绿线能出内存1.5V的板,才发现原因是,台板的内存供电芯片大都是RT8120A、APW8720这样的芯片,1脚BOOT,2脚上管驱动,3脚地,4脚下管驱动,5脚供电,6脚反馈,7脚开启,8脚相位,而7脚的开启在台式主板的线路设计上,厂家可以很任性,让他受控于SLP_S4#时,它就和SLP_S4#通天好几个NPN管扯在一起,常见于华硕主板中,这些三极管有的是不装的,只要7脚不对地短路(也可理解成悬空),它会由芯片内部上拉成0.4V自行开启,所以只要短接了绿线电源的3V/5V/12V出来,12V送到5脚供电和1脚BOOT,12V或5V经转换送到上管D级,芯片控制上下管交替导通会产生内存1.5V供电。
而如果厂家布线设计上,让7脚开启脚受SLP_S4#控的元件,那几个三极管全都装了的,1.5V内存供电的产生就会老老实实地受SLP_S4#控制,只要IO和桥检测到主板上供电异常关闭SLP_S4#信号,或不出SLP_S4#信号,你怎么短接绿线都没用,就比如我今天修到的这片GA-B75-D2V rev1.0的技嘉板,搞半天睡了一觉醒来才看明白

网友:
我这里讨论的是,台机主板短绿线(也有人叫强开),时,为什么有的板会有内存供电出来(如华硕的一般都会有),而有的却没有(像今天遇到的这片GA-B75-D2V rev1.0),就是这点疑惑了我半天,现在弄明白了,多谢大家热情参与

网友:
强开的唯一作用仅仅是用来判断主板有无短路。至于别的,比如强开能否出各大供电,强开能否正常开机走码,这些仅仅是个参考,不能当作标准。

网友:
每个牌子的主板电路设计不一样,直接短机开机,有可能烧主板,CPU,最好不要强开。

网友:
还没注意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