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标题别说很容易,有点文章的.dell15-7559加固态硬盘,无损转移系统,设置固态启动例

楼主(2017-08-05):
看标题别说很容易,有点文章的.没有太多技术含量,只是讲述一个小方法,与各位共享。

接客户一台DELL15-7559笔记本一台。
要加块固态硬盘,并且要求原机械硬盘系统不要动(有重要软件,不能重装,正好两块盘各有,如一块有问题,另一个系统软件一样用)。我们做服务的就是为客户服务好。满足他们的要求。开整。
此机主板有M.2硬盘接口,装好后.开机自然进入原系统,网上下一个分区助手,装好后. 打开分区助手选择“迁移系统到固态硬盘”。 出现如下对话框点击“下一步”。选中硬盘上的“未分配空间”,点击“下一步”继续。 这个网上好多教程,这里不描述了.大家自己找一下.我也没拍照,重点下一节,就是原盘也设置了启动并且机器默认是从机械硬盘启动,系统迁移完成后.开机还要从机械硬盘启动,经研究找出如下方法,设置新加的固态硬盘启动,LET"S GO COME ON BABY
开机按F2进BIOS设置, 选择B00T 依次按图中发白的部分选择, 增加一个启动选项, 选新加的固态硬盘, 选启动目录, 选EFI启动项, 选择启动文件 最后要给SSD启动,起个名字.这个各位随意了.我写的是SSD BOOT, 回车就OK了。然后再从启动项里把这个SSD BOOT选成第一启动
这样系统就可以从新加的固态硬盘中启动了.
发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分享,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与人方便,与已方便,让我们更有效率的做更有意义的事.各位.加分不花您的分.麻烦几秒钟的时间.加点分.谢谢您了.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个。谢谢各位了,麻烦给加点分。谢谢了

网友:
学习了 下次就可以这样加了   加分加分

网友:
后面那一步  BIOS设置的 ,不是每款机器都用的把, 一般直接迁移过去就可以启动

网友:
学习了。我过来给你加点分 呵呵。。。。。。。。。。

网友:
这个是不是比克隆分区更高级点的v

网友A:
硬盘直接克隆不行吗?分区对分区克隆

网友:
提厉害的楼主不错,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直接克隆不行吗?分区对分区克隆

M。2的硬盘,那样很麻烦了。和普通硬盘不一样的,看帖不仔细

网友:
楼主很细心,小白一看就会,就要这样的

网友:
高风险 低收入 心里累 而别容易累

网友:
还、还有这种操作??  目瞪狗带  学习了 给几分

网友:
学习了以后找个机器也是下-----------------------

网友:
加分了 写的很资料 教程贴

网友:
暂时还没有遇到 不过先学习一下 总是会用到的

网友:
这贴子 只有在 需要 时候 才能认真看完   原谅我  遇到在来看吧

网友(2023-11-05):
迁移或克隆完修复启动选项也可以,你这两硬盘同时用,机械硬盘不卸的话,确实还要调启动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