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piron 15R-5521进水维修

楼主(2017-08-04):
同行拿来dell  inspiron 15R-5521笔记本,说是长时间不用就打不开机了,拆机查看,有明显进水痕迹。通电瞬间又0.13A左右电流,然后电流变成0.加几次电后电流直接变成0.板号la-9101p。查图纸,通电。公共点又19v,无3v,5v查待机芯片,上面是代码,根据图纸得知是rt8205l,查工作条件正常,怀疑芯片损坏。没有这个芯片,在迅维网上查找代换芯片,发现tps51125a可以,直接在料板上拆一个51125a换上,加点,电流直接上去了,接屏亮机。

网友:
可以啊        进水机

网友:
进水机,                  还好不是很严重啊啊啊

网友:
你这个是待机腐蚀虚焊了吧。

网友:
看样子楼主捡到大便宜了呀

网友:
进水是进到待机芯片了么

网友:
进水地方比较多,待机芯片也有腐蚀痕迹

网友:
进水就烧了一个待机芯片,楼主好运气

网友:
有灰 吸潮 导致腐蚀的 应该不是进水 进水不可能这点

网友:
最喜欢修进水机了,只要有图纸,并且不是太大面积腐蚀的话,基本都可以修好的

网友:
秒杀节奏。有这个代用芯片还不错,就怕知道了问题,没有芯片代换啊

网友:
进水机   看样子也不严重很简单就修好了

网友:
这机子不跑码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