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15维修.

楼主(2017-08-04):
机器拿来不亮机,电流0.9-1.0果断拆后盖。秒杀收钱

网友:
看来是内存故障??

网友:
楼主怎么解决的你也没有说啊。写的不够详细。

网友A:
换内存?擦金手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内存?擦金手指?。。。。。。。。。。。。。。。。。。

老哥  楼主应该是更换了一根内存  这个内存被小强蹂躏的不行了。。。

网友:
咸鱼呀,捡到宝贝了。。。。。。。。。。

网友:
然后  客户 说 不修 了

网友:
LZ发错版块了吧

网友:
有权限没有啊 。   设个权限哦。   好运一直陪伴你我。

网友:
内存坏了  这故障修起来就是爽

网友:
换内存?擦金手指?

网友B:
运气问题,坏的是个4G的估计就没什么钱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运气问题,坏的是个4G的估计就没什么钱赚了

恨一点,和客户说主板坏了 内存也烧了

网友:
送钱的生意 ,捡干鱼  捞啪啪

网友:
恨一点,和客户说主板坏了 内存也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恨一点,和客户说主板坏了 内存也烧了

客户说“不修了,你装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