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DAOHKDMB6DO板号不通电

楼主(2017-08-04):
同行把机子拿来不触发,检查发现不过公共点,PQ354脚查有19v不对,后来把pq2拆了正常上电,找了好几块料板都没找到这种管子,直接不装了,就是不知道以后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A:
不装如果其他功能都正常的话 就不装他   你装了 估计19V就又不正常了

网友:
多测试几天没问题就让客户拿走  出了问题再说

网友:
你要查一下PQ2的控制级是否正常,再来判断是否坏了

网友:
测试一段时间没有问题的话就不装了,有时不装反而更稳定一些

网友:
如果是它坏了的话,这种管子到处都是呀,不一定要一样型号,用六脚的N沟道小MOS管就可以代替的

网友:
不装的话不好说,也可能没事,烤鸡

网友:
SONY 机器通病  放电就好用了。不过过几天又坏了

网友B:
这种管子,多测试一下吧,特别是安装电池之后电源多拔插几次,看看会不会短路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装如果其他功能都正常的话 就不装他   你装了 估计19V就又不正常了

同行拿回去了一直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管子,多测试一下吧,特别是安装电池之后电源多拔插几次,看看会不会短路就好了

没装,一样没问题,都拿回去很多天了

网友:
你要查一下PQ2的控制级是否正常

网友:
只要稳定没事就好,快速秒杀。。

网友:
保护电路的,,你放电的 应该也能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放了一下电就OK了,这个管子是很特殊的,最好是要换

网友:
我看下面是 D/C#电池放电 正常不啊。小伙子

网友:
这个信号是可以不用的     配合索尼的电池检测软件使用的     当检测时EC就会发出这个信号断开适配器     使用电池供电直至电池电量耗完     根据电池使用时间来判断电池健康信息          联想机子上面也有类似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