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m31 主板跑码当3C,但屏显示,维修一例

楼主(2017-08-04):
ipm31 主板跑码当3C,但屏显示 。此板是和硕主板,有人说是华硕主板也行,呵呵,当时这板到手是CPU没有供电,后来发现是供电芯片坏了,换了能显示了,但当3C了,估计是BIOS有问题,但当时没有找到原板的BIOS,自己电脑有个科脑的G31BIOS,想刷刷试试,结果走码正常进系统,但发现声卡驱动能正常安装但有感叹号,不能使用,后来查了一下科脑主板的参数,结果科脑主板跟IPM31主板的声卡芯片一模一样的,那为什么原来的BIOS就当3C呢,我是这样理解了,原版BIOS检测到声卡有问题,所以不让通过,而科脑主板给它“容错了”。给大家附上科脑G31主板BIOS.希望对大家有一点帮助。

科脑G31LM (BIOS).rar

网友:
那声卡修好没有

网友:
高手啊,小小白看不懂。。。。。。。。。。。。。。。。

网友:
一般华硕的 3c   就是声卡坏

网友A:
补充一下后续维修,后来换了声卡,完了,网卡不见了,但声卡还是不好用,感叹号,心想会不会这个拆的二手声卡是个坏的啊,于是把它拆了,进系统,有鬼,设备管理器里还有声卡什么多媒体设备,想起来了,这个BIOS是科脑主板BIOS,现在明白了,之所以声卡有问题科脑BIOS能路过3C是因为科脑BIOS默认主板有声卡而没有检测声卡的存在,把BIOS换成原板的BIOS,能顺利路过3C了,看来真是的声卡问题,而且这次网卡又正常出来了,后来重新又换了个能肯定是好的声卡结果问题全部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后续维修,后来换了声卡,完了,网卡不见了,但声卡还是不好用,感叹号,心想会不会这个拆的二手声 ...

今天修了两块板,945  G31都是华硕的,发现南桥都比较烫,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