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 正在搜索。。

楼主(2017-08-04):
6p 正在搜索。。  6p进水导致的短路不触发   弄掉无线模块侧面的电容后可以开机 但是主板漏电260mA 主板发热  调制解调器固件丢失 无服务 显示正在搜索

更换基带芯片和射频芯片后解决

网友A:
基带cpu可以单换吗???我还以为不可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带cpu可以单换吗???我还以为不可以呢!!!

是基带电源芯片差不多吧,基带U不可以单换吧?

网友:
楼主换的是基带电源吧?不是基带芯片

网友:
基带芯片可以单独换,你是不是换的基带电源啊?\

网友:
吓我一跳 我以为基带可以单换了。。 你要写明呀 基带电源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