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关机变重启维修

楼主(2017-08-04):
闲来无聊,发发贴分享一下维修经验。。一块技嘉H61板子, 客户说在系统里关机会重启关不了机子。一拿到手测试一下,弄好后进系统关机,跟客户描述的一样会重新重启,强制关机也一样,排除系统问题。心想着会不会给网卡唤醒呢,好奇摸了一下,哎哟我滴个娘亲,小手都烫出一个大泡了(因为前面一直点亮着!),赶紧动枪吹了下来,
果断更换,在进系统测试,故障解决。来来回回试了五六遍,突然发现每次重新上电老是弹出BIOS还原提示,量电池3V,RTC跳帽针才1.2V不正常,看电池旁边相连一电阻,一端3V,另一端1.8V不正常,果断拆掉然后一坨锡连起来,到此解决。

若是出现这种情况不妨先看看网卡坏了没有。少走了一些弯路。

网友A:
技嘉主板好多关机变重启,,驱动  和BIOS也会导致

网友:
好好好···台板的经验 多多 分享··给老司机加分·

网友:
学习一下了,也许下次自己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B:
拆掉的电阻是限流用的吧,电池不会很快没电?

网友:
应该是网卡引起的WAKE#换醒信号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的电阻是限流用的吧,电池不会很快没电?

不会,一般我这样做都没返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主板好多关机变重启,,驱动  和BIOS也会导致

驱动排除了,其实中间我也怀疑BIOS,但是先摸了网卡才知道网卡问题,要是网卡没问题接下来就是动BIOS了

网友:
网卡引起的换醒信号出了问题导致的关机重启。

网友:
一般修板不管什么问题我都会先看网卡灯是不是常亮

网友:
技嘉关机变重启 尤其是h61 和b75 这样的问题太多啦 头痛啊

网友:
网卡坏引起的关机重启还是第一次看到,以后碰到还是注意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台板的经验 多多 分享.............................................................................

网友:
一般我就会去怀疑BIOS啊再会去整其他的的      ,修得好仔细啊

网友:
这个板子修起来不难,我修基本都是秒杀。

网友:
应该就是放电就好吧,哈哈,技嘉的很多放电就好了!!

网友:
老板技术好

网友:
可以查一下SLP_S5#有没有被拉低啊!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思路清晰,简单使用

网友:
遇到过这个主板网卡坏导致的关机变重启,但更多的是USBOC不正常导致的

网友:
这个问题之前遇到过,在BIOS设置里面将网卡禁用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