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4):
T400不触发,THINKPAD的,电流0.10,MPG已出,南桥晶振正常,RTCRST正常,听说这个EC带内部程序的,只能买料板拆。有没有办法可以飞线写的?
不触发

网友:
这个老机器的 应该不带吧

网友:
楼主发错了吧 待机0。1 太高了吧

网友:
直接找料版换芯片试试吧 目前没有方法飞线刷

网友:
如果电流0.10,应该有短路吧,如果是0.01,EC发出RTCRST正常再查一下rtc的信号

网友:
来自: 河南郑州
这个是老机器,。不带的···············

网友:
这个机器时间充足可以研究,考虑效益的话换板吧,不贵

网友:
这老板子没必要花时间和精力去修了吧。。不好修直接换板了

网友:
板子也不贵。。。。电流0.10 ?不是已经出发了?

网友:
根据你提供的数据,还不能确定是EC坏了呀!

网友:
是0.1’还是0.01呀‘’如果是0,1待机就是过高了;主板电路不正常

网友:
昨天修到过一个t41进水的,懒得去弄了,直接换板了,免得后续又不稳定

网友:
T400 是老机器了,不带程序,0.1应该是耗电,还有这个主板不到100块。网上很多。特别复杂,就换吧

网友:
t400 ec应该不带程序,这个主板也很便宜,不放心的话就买个剪板的换上去试试看吧

网友:
t400触发后这个电流应该和H8没有多大关系吧,还是查下有没有进水吧,或者是桥这块的条件

网友:
T400直接换主板得了,几十块一片,那保护电路都不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