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上CPU,大电流

楼主(2017-08-04):
我在实地修的一个5系列的板,
没上CPU,内存、PLL、总线供电都有了,电流0.2多
装上CPU,开机,大电流1.5-2A
CPU换过,已经排除CPU问题
单次抓波,集显供电、CPU供电未出,既然没出供电,那么大电流是哪里来的?抓过好几次,没有一次有动作的
电感、MOS管打值都正常

网友A:
不排除软击穿的可能行,可以换一套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排除软击穿的可能行,可以换一套试试

明天我打算换下试试,有个问题,如果上下管真的是短路,公共点的电下来,那么电感后端最起码也会有动作一下吧,我用的单次抓波,时间都调成纳秒了,都没有看到动作过

网友:
另外问下大家,5系列的板,上假负载不是全部都能偏出CPU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天我打算换下试试,有个问题,如果上下管真的是短路,公共点的电下来,那么电感后端最起码也会有动作一 ...

CPU换过了么

网友:
没看清你发的,在实地找阿林啊

网友:
估计和u供电线路有关

网友C:
转的电压次级,,也有可能,,装上CPU ,后面的电压都起来了,摸一摸哪个芯片烫手,,,一般,有大流,就会有发热的地方,,,,,,
可以肯定的是,不是VIN短路,公共点或者各大电路的MOS 出问题,不插U ,通电就会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的电压次级,,也有可能,,装上CPU ,后面的电压都起来了,摸一摸哪个芯片烫手,,,一般,有大流, ...

你说得有道理。
你说的“转的电压次级”是个什么意思
如果采取烧鸡会CPU会被烧的可能吗?CPU供电无,不上CPU又不行

网友:
U供电一套换掉试试,还有就是电感。可以先换电感在换供电。

网友:
吧U供电的上下管全部换一套再说

网友:
上CPU就短路,上管查过正常吗 ?

网友:
开机瞬间测一下公共点电压有没有被拉低就知道,如果公共点电压拉低的话,就直接把上下管和控制芯片都换掉应该可以了

网友:
先把cpu供电的上下管都换掉看看,问题肯定是出在cpu供电这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排除软击穿的可能行,可以换一套试试

兄弟你抓波技术不行啊,你得双手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