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55N V3.00不过内存

楼主(2017-08-04):
昂达A55N V3.00不过内存,BIOS刷过,CPU确定是好的,内存的供电和其他条件都满足,就是不过内存

网友:
内存复位电压 测了没有????????????

网友A:
插上内存,测测168脚内存复位信号出来没有。

网友:
内存SPD,SCL,SDL这些脚电压看是否正常,刷下BIOS试试,另外VDDA2.5V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插上内存,测测168脚内存复位信号出来没有。

如果内存168脚复位不正常该怎么修,有遇到过内存复位不正常而不过内存的,但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可以插上内存测下内存的工作条件是否都满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内存168脚复位不正常该怎么修,有遇到过内存复位不正常而不过内存的,但不知道怎么修

那就是缺内存复位,首先确定内存控制器在CPU里面还是在北桥里面,然后查DRAM_PG和DRAM_VREF参考电压是否正常且被北桥或者CPU接受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缺内存复位,首先确定内存控制器在CPU里面还是在北桥里面,然后查DRAM_PG和DRAM_VREF参考电压是否 ...

非常感谢,下次遇到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下次遇到了试试

客气,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2017-09-11):
已修复,刷BIOS后故障修复,谢谢各位

网友:
内存复位我还真没查过,下次不过内存我也试试轩辕大神说的内存复位和DRAMPWRG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