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开机白屏

楼主(2017-08-04):
客户送过来的,说是屏坏了,我还问他为啥那么确定,他说就是屏坏了,换了屏,开机就白屏,基本就排除屏坏的可能了,就不讲解什么电路; 拆机测量只有高电压,本来不想拆板的,翻过板,看到Q80烧焦了.更换就亮屏了.

网友:
Q80是P沟道的吗,LCDVCC的供电转换管?

网友A:
今天来了个 也是开机白屏的 一直搞 一直搞 白屏 也是这个3V的转换不够才2.4 就是那个管子坏了 导通不完全  换了以后有了3.3V 可是变成了有显示无背光  我测到开启为0.3不正常 一直找 找到相连的元器件测下断线 飞线上 OK 可是接上屏 又是白屏  这时候我把开启的断开 直接和PWM的短接 可以开机了  但是机器是那种大头两边的接口 底下的接口会被屏排线压住 于是我只好拆下屏 在屏那端飞线 我不拆还好 一拆 客户就开始了:你干嘛拆我的屏啊 我的屏是好的啊  你别动我的屏 我的屏是好的   意思是我是不是想乱搞  丫丫的 我都懒得解释 我说我拆开有我的用处 我说你都站着边上看我修的 你还害怕我换你的屏不成 我拆自然有我拆的原因  最后给报价了XXX元一开始以为是秒杀的故障 竟然最后修三个故障 亏了 机器是海尔T6-G 这个破机器和神州的A460的是一样的 设计起来都一样 主板也是一样的代工厂广达SWH,最后都弄好了  进系统0x00000024蓝屏进不去  这时候我就说 这个系统坏了 要重新安装了 但是重新安装我要收费了 因为系统我没有动 我修的 也跟系统无关 最后30块状了个win7  是一直嫌弃啊 说机器都在我这修了  系统就赠送了好了我说  我从你拿来到现在 搞了三个小时了(因为机器屏被摔过 我拆屏的时候要很小心)原本以为一个故障 没曾想多故障 跟你报价完 我也没有给你再报价了 因为我已经报出去了 但是这个系统不是我弄坏的 就是进不去系统 和我修的无关 你的硬盘从拆开的时候就是在你面前放着的 我也没动过 现在系统是肯定要收费的,最后 好说歹说 装了 期间觉得我不厚道  我直接说了 我说  要不这样  机器我给你还原回去  工钱你给我 我给你搞了一下午  我搞好了 你说不满意 那就还原咯 工钱 搞一下午 你给我就是  他想想 觉得不行 最后才同意搞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来了个 也是开机白屏的 一直搞 一直搞 白屏 也是这个3V的转换不够才2.4 就是那个管子坏了 导通不完全   ...

你俩都很腻歪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来了个 也是开机白屏的 一直搞 一直搞 白屏 也是这个3V的转换不够才2.4 就是那个管子坏了 导通不完全   ...

站在边上学习也应该收费,下次他自己弄就省钱了

网友:
结果屏没有坏吧 ,既然他这么确定, 你就跟他说屏坏了报高点呗

网友B:
结果屏没有坏吧 ,既然他这么确定, 你就跟他说屏坏了报高点呗   这个要报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结果屏没有坏吧 ,既然他这么确定, 你就跟他说屏坏了报高点呗   这个要报高点

你真正到一定境界,就不会这么无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