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61以下主板通病

楼主(2017-08-04):
联想H61以下主板通病,联想各类型主板,在我维修的过程中,碰到不下30张,基本都是秒的,今天我把我的压箱底的绝活拿出来共享,高手飘过,不喜勿喷。也不知道论坛是否已发过相同帖子,如有有雷同,请把我删了。
看图:这是联想L-A690主板,A 故障症状 跑D0  风扇狂转,不亮机。
                                              B 故障症状 插电,按开关键,无任何反应。
                                              C 故障症状 插电风扇转几秒,再按开关无反应。
以上的3个故障在联想,l-a690主板也好,G31 G41  945  965 主板也好都是由同一个问题引起的如下图

网友A:
图片呢?附件呢?哪里没呢弄对哦这3个问题都是由主板电池失效导致的,测量电池电压都在1V一下,只要吧电池换了就都OK 了,资本都没失手过。

网友:
A690是可能的,,,而G41  G31之类,应当不是COMS电池没电引起的,,,不光是联想,只要是AMD 的ATI芯片组,都有可能是这CMOS电池的事,

网友:
我碰到很多了,只要是联想的机器,不管是AMD还是INTEL的芯片组,换了电池 ,事半功倍

网友:
没有图片,也没有看到你发的附件。

网友B:
品牌机就是通病多,不是电池就是bios

网友C:
谢谢分享学习中修好了没 本帖最后由 辉煌电子 于 2017-8-4 21:29 编辑   图片呢?附件呢?哪里没呢弄对哦这3个问题都是由主板电池失效导致的,测量电池电压都在1V一下,只要吧电池换了就都OK 了

网友D:
这种机器才能赚到钱啊     。。。。。。。。。。。。。。。

网友E:
如下图是什么gui.楼主是打算发2楼的吗

网友F:
挡DO的有试过是CPU坏的……。联想AMD的……。

网友G:
确实是这样,先简后繁,先易后难,先软后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呢?附件呢?哪里没呢弄对哦这3个问题都是由主板电池失效导致的,测量电池电压都在1V一下,只要吧电池 ...

             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品牌机就是通病多,不是电池就是bios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学习中修好了没 本帖最后由 辉煌电子 于 2017-8-4 21:29 编辑   图片呢?附件呢?哪里没呢弄对哦这 ...

  收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机器才能赚到钱啊     。。。。。。。。。。。。。。。

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下图是什么gui.楼主是打算发2楼的吗

        这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挡DO的有试过是CPU坏的……。联想AM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确实是这样,先简后繁,先易后难,先软后硬。
对对 三板斧

网友:
这个,都是COMS电池没有电压,或者电压低的原因吧

网友:
禾主要是 以上的3个故障在联想,l-a690主板也好,G31 G41 945 965 主板也好都是由同一个问题引起的如下图

网友:
这样的现象 不错的经验 值得学习

网友:
来自: 中国
我碰到很多了,只要是联想的机器,不管是AMD还是INTEL的芯片组,换了电池 ,事半功倍

网友:
图没有看到哦。。。。。。。。图呢,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