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H61-U集显不显维修

楼主(2017-08-04):
发帖捞捞分了,分享一块七彩虹H61集显不显示维修。 加显卡正常显示。量集显管子0.4V正常。(过内存了集显才会出供电)。心想华硕板子一般都是刷BIOS好的,七彩虹不知道是不是该问题,上官网下载后刷了故障依旧。查看集显插口旁边有一六脚小芯片,记得以前有修过此问题,果断拆了。
集显显示了。。 苹果4像素不好,请见谅。

一般此问题华硕的建议先刷下BIOS,七彩虹的话可以试试拆下附近的六角小芯片。可以少走点弯路。纯属个人经验,不喜勿喷。

网友:
确实可以···借鉴一下·下次遇见试一下

网友A:
像这样的 你得确定一下 键盘接上了 而且大小写和数字键盘都能随意控制 这样才会去动这个东西  不然如果大小写键盘如果都没有亮  搞行场信号这边 没用的,我手上就有这样的板子 集显供电都正常了 但是就是不显示  当然接键盘也控制不了

网友:
学习一下了,也许下次自己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不错,维修思路挺清晰的,值得学习!!!

网友B:
这应该是行场信号出了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像这样的 你得确定一下 键盘接上了 而且大小写和数字键盘都能随意控制 这样才会去动这个东西  不然如果大小 ...

那是因为我加过显卡能亮才判断集显坏的,忘记说了,我没上显卡也有听到喇叭滴一声的亮机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行场信号出了问题。

碰碰运气,实在不行就只能让客户加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碰碰运气,实在不行就只能让客户加显卡了。

修好了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因为我加过显卡能亮才判断集显坏的,忘记说了,我没上显卡也有听到喇叭滴一声的亮机声

这个主板要注意哦 集显一短路 CPU就跟着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