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例小有意思维修过程 新老司机 都可过来围观

楼主(2017-08-04):
            主角一 华硕X750 故障现像 外接显示正常 内接不显  先外接显示器进到系统 在设备管理器 看到独显和集成显卡 驱动都正常 这样就可以大概判断 是显卡本身引起的 还是其它原因  驱动都正常 就先不上BGA了  重写了BIOS 情况一样 这款机因为电池是内置 很多客户自己拆开清灰 没有去掉电池 会损坏 LVDS 转换芯片RTD2136 算是通病 手上有料 直接换 哈哈 换完后 还是一样 看来光靠经验不行,找来以前在迅维网备份出来的RTD2136 示意图 所有脚位电压信号都OK  我地个神 什么情况   直接上示波器 测RDT 45 46 二脚 居然有读屏的动作 唉,看来又走弯路了  拆屏换新屏一试  直接亮机了 拷 同行机器 要是换屏肯定又是不修了 像这种读不到屏的情况 我认为要么是码片损坏 要么是码片供电 和信号脚 和屏接口连线出问题了 实际测量 码片供电OK 信号脚和屏接口也没断线 怀疑是码片本身损坏 找了一片同是三星 但接口不一样的破屏 换掉码片 屏幕正常显示

网友:
我的图片呢,花了大把时间写贴  就这么个情况

网友:
楼主怎么没尝试重新写一个呢

网友:
呵呵··屏码片的问题·····

网友:
楼上厉害,,这种故障,我也碰到过一例,,也是屏码片有引脚开路,导致不认屏,,, 我修的那个是联想的,,嘿嘿,,这种故障碰到的不多,实际上,这种故障,修的是屏,,

网友:
麻烦版主删掉这个贴子 太影响发贴水准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学习了。一看就是老司机,知道换屏。同行不好报价

网友:
说两句,路过的啊~~别喷哦,看阁下的维修思路,没有养成好的习惯,我的万用表,基本就是测量通断,懂我说的意思吗?养成良好习惯,才不会那么多的浪费功夫,才是进步

网友:
换的不一样的码片也能用么,

网友:
如果屏的问题,不能自己修好的话,换屏就嫌不到什么钱了

网友:
屏的码真没搞过。屏有问题只能直接换了

网友:
这样情况我首先就要拆屏看是否接触不好或者屏本身,楼主太想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