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主板GA-B75M-HD3 REV1.00不跑马的维修

楼主(2017-08-04):
主板型号GA-B75M-HD3 V1.0 故障现象:上电不跑马,循环重启,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CPU是好的,IO检测电压正常,各个PG正常,CPURST电压也正常,M B BIOS刷过,桥也加焊过一次,仍然涛声依旧。没辙了。昨天向青杏煮酒大神讨教得到一条思路:技嘉B75 注意CPURST 这个信号也会出现 提前发出的故障,根据技嘉图纸查CPURST转换电路

如果Q33 CE极击穿或者软击穿就会导致CPURST提前发出,主板就会出现不跑马的故障,换掉Q33即可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这主板还有个通病就是圆口键盘不能用,换掉圆口键盘旁边的822排阻就可以了。最后附上亮机图

,顺便把这板子的图纸 点位一起发出来给大家分享 GA-B75M-HD3_REV

 会员1165825300鑫豆2024-11-1 15:38

网友:
这个主板,大量的不稳定,不定时重启,感谢楼主的维修经验。

网友:
我猜是CPURST复位转换二级电路,两个三极管不良,会引起。。。

网友A:
你两个图片都不显示啊,我看着都急,需要版主我帮你看一看不?

网友B:
技佳有的还不如妓女家的杂牌板子

网友:
想起了当年3期老师黄鑫船说的那句,测量复位信号,不要只测一个高电平,得测到有高低高的下拉动作,才是有复位,以后得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两个图片都不显示啊,我看着都急,需要版主我帮你看一看不?

昨天网络不稳定,发了两个帖都图片上传不成功,版主帮忙看看图片能恢复吗?顺便把第一个帖删掉,好吗?

网友:
学习一下了,也许下次自己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老司机修主板就是快,不错的经验支持着一下。下次可以 借鉴一下。

网友:
牛B学习了。CPURST提前出来也会不跑马学习了

网友C:
楼主的万用表跟我的一样的。但技术比我好多了,向楼主学习。加分了

网友D:
CPURST#是最后一个发出的!CPURST#发出后就应该是到跑码了!

网友:
楼主,可以,学习了!!供电,时钟,复位,CPURST ,就出在CPU复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RST#是最后一个发出的!CPURST#发出后就应该是到跑码了!

时序上是这样,只是这板子的Q33的CE极击穿,导致CPURST这路信号提前出来,引起时序错乱,这就不走代码了 。

网友: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万用表跟我的一样的。但技术比我好多了,向楼主学习。加分了

谢谢加分,互相学习。你能看到万用表的图片?我自己反而看不见,这就尴尬了

网友E:
这个也是主板的通病吗??

网友F:
好贴,加分必须的,修到过几个复位都正常不跑码的,三板斧过后不行的,就不知道怎么弄了,以后可以试试这个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也是主板的通病吗??

GA-B75M-D3V也有这种情况。众所周知,技嘉板就是小电阻 小三极管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贴,加分必须的,修到过几个复位都正常不跑码的,三板斧过后不行的,就不知道怎么弄了,以后可以试试这个 ...

谢谢加分,互相学习学习

网友G:
这个三极管是不是vrmpwrgd转换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三极管是不是vrmpwrgd转换三极管?

是CPURST转换三极管,字数不够

网友:
楼主历害,是要这块板到咱们菜鸟手上,上板斧不行就丢料板了

网友:
这问题 遇到了也不好修 没准都放弃了 很好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佳有的还不如妓女家的杂牌板子

技嘉这板桥还是不容易坏的,大多数是小电阻 小三极管坏

网友:
有大神指点 修主板就手EZ了 经验加上理论 没有修不好的板

网友:
细心还是有好处

网友:
同款福禄克   哈哈  谢谢经验分享  下次可以借鉴经验了

网友:
技嘉B75 注意CPURST 这个信号也会出现 提前发出,造成不跑马的故障,这招狠,开眼界了

网友:
技嘉板从h61以后批量坏小东西,应该是工厂贴片工艺不行

网友(2017-09-19):
#在这里快速回复#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
我的GA-B75M-HD3也出现这个故障。

网友:
老司机了............................

网友(2018-01-17):
請教有沒有BIOS A, 跟BISO B. 論壇裡的都只有一個BIOS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原来是小管子坏,学习了,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