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MS-7519 R1.4 扣掉cmos电池可以开机,关机再开掉电挡d5,反复重启

楼主(2017-08-04):
故障:
扣掉CMOS电池,放电,可正常开机。关机后再开,或点复位排针,就变成挡D5掉电,之后自动重启挡39掉电……挡代码D5最频繁。
拔掉ATX电源,重新放电,又可正常开机,之后重复上面

修复结果:换up6261,改内存供电电路REFIN,改桥供电电路的REFIN

维修过程:
bios未果;
抓波DDR2smbus,波形超过100ms,判断主板已经自检过内存了。

拆掉给内存供电、桥供电芯片提供REFIN基准电压的小8up6261不装,结果上电不跑码,
测量到内存供电芯片UP6103,REFIN脚电压0.36V,其输出的内存供电只有0.76V,反复触发依旧(内存供电IC的PDF下面有,这里不重复放了)

事后总结一:可能有的主板,超频芯片UP6262up6261F72263A之类的小8脚,若是芯片输出连接某供电芯片的FB,可以直接拆,若是芯片输出连接的是某供电芯片的REF,可能需要找料装上。
这二代内存的供电太低了,所以查内存供电芯片UP6103的数据手册。
发现REFIN高于0.3V开启,且波形图里面是4.2V,于是把之前拆掉的芯片up6261,567、8脚一坨锡互连,结果噩梦开始了。
cpu风扇狂转,内存供电2.2V,远超DDR21.8V
桥供电1.25V实测1.9V……

从V星料板上找到up6261B焊接上去。上电后故障依旧,一看up6261,几个输出脚悬空在主板上面……
镊子一拨,up6261直接被撕裂了,估计是烧坏了。没料了,通知老板定芯片。
总结二:焊接大电流的芯片,发热量大的时钟IC,芯片脚位一定要紧贴主板,同时,加锡,使得脚位焊锡饱满。不可以往芯片脚位与主板的空隙里加锡敷衍了事。

睡前看帖,参考帖子
昂达 A880/785/780 ver 3.00 A88GD3 ver 3.00 不跑码维修一例 + 跑线实录-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93455-1-1.html
这个帖子对up6103工作原理解释的很详细,up6103在他的主板上是悬空开启,但是我这也悬空(因为拆掉了提供基准REFIN的up6261,所以悬空了),为啥内存供电就只出0.7V左右的电压?

仔细研究数据手册后才知道,之前互连UP6261的5/6/7/8脚是瞎搞,UP6103的REFIN电压范围是0.4V到3V。
“当REFIN悬空时,芯片的REFIN使用内部基准0.6V,”我实测悬空时REFIN有0.36V,虽然最后up6103输出0.76V,但也算悬空开启了,只是不理解为什么只有这点电压。
“当REFIN由外部上拉,芯片自动选择外部基准REFIN作为参考电压输入。”(谷歌翻译的很死板,我理解为:外部输入的REFIN参考电压是多少,芯片就对应输出多少,可能要看FB的电阻设置,公式没找到)

第二天下午芯片UP6261B到货,装上触发,不跑码,风扇狂转。
实测内存供电输出2.2V,内存供电芯片up6103的其他供电条件正常,但是输出高,于是查FB的反馈电阻,拆下测量,阻值正常,找料板更换UP6103,
上电后仍然不跑码,明显误杀了内存供电芯片UP6103,于是回头认真仔细的查内存供电芯片UP6103工作条件:
内存电压2.15V,
VREFIN有1.82V,
FB1.78v
还原之前备份的bios后故障依旧,反馈FB电阻阻值正常,供电条件正常,为什么还输出2.15V,不是1.8V?
纠结了很久……

试试绿色圆框里面写的,1.5V电压的DDR3内存设计电路。虽然这主板是DDR2的内存,可是DDR3的内存电压低,说不定有点效果。
主板和图纸一样,R62是未装的,找料板,人为安装,结果up6103意外输出了1.78V的内存电压。(拆装8脚芯片我都是用烙铁)

内存供电正常后,查桥供电,它也采用了UP6103,图纸上的桥供电标准电压1.25V故障板上实测1.56V,
同理,测试过FB电阻后,换芯片未果,图纸和主板上都没装的R309,找料装上去,同时飞线短接Q38空焊盘的DS级,触发后,跑码亮机。
实测桥供电1.38V,比1.25V高了一点点。
cpu1.31,
总线供电1.21V,风扇转速很快
反复触发都可以亮机,不再出现掉电故障。
以上是改动位置。

补充: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电压都高了,咨询QQ群,有qq好友建议,这MS主板有频率开关,可能频率不对。查询了对应电路图,发现是开关是默认状态。

网友:
本图是研究轩辕版主的超频贴做的笔记,和英峰雪曾经的超频贴一起,对比辅助分析
开关是默认状态,排除开关。

查RN47排阻阻值,正常。
拆风扇,客户u是e6500  266的FSB,亮机时,RN47上是0  0  0 符合图纸
换店里的420  200的FSB   RN47是 0  1  0 符合图纸
内存供电全部是1.78V,暂时排除IO坏,或频率问题

网友:
不喜欢V星P43主板,感觉相当不稳定。

网友:
楼主真是用心了,写的这么长。。。。

网友:
666炸屎的基本功厉害厉害

网友:
这烂板最爱坏USB后面的小8脚和给内存等供电提供基准电压的小8脚(UP6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