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50-30版号NM-A311一个小电阻阻值

楼主(2017-08-04):
求G50-30版号NM-A311一个小电阻阻值  圈圈地方Q22上方那个电阻。机子进水了原电阻损坏测不出大小 就H19字样旁边那个  一端是19V   有修到的朋友帮忙测下谢谢了  2014-03-12 版本1.0  论坛上图纸全是0.2 去了好多下载分

网友A:
测毛线,直接拉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毛线,直接拉过去。。。。。。。。。。。。。。。。。

你确定?烧东西咋办?电阻跟Q22上面那脚相连我搞不清楚是干嘛用的

网友:
这个你测电压,如果上拉电压主供电的就用1M的,如果是其他电压就用10K

网友:
单一个电阻,又不分压,弄个10K的就可以吧,不行再换嘛

网友B:
看图不就知道了,只有这两个电阻!一个是接公共点的!你这个是进水的,一般进水都是坏接公共点的电阻的!就是150K!

网友C:
查了一下图, 一端的19V的可能是图纸上的R155 阻值150K。具体你可以跑跑线路,可找个100K的替换

网友:
你这个是150K电阻,以前修到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图不就知道了,只有这两个电阻!一个是接公共点的!你这个是进水的,一般进水都是坏接公共点的电 ...

就是下不到1.0的图谢谢啊  这个0.2版本的图纸上面根本就找不到Q22 Q23的谢谢 图纸方便传一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了一下图,一端的19V的可能是图纸上的R155 阻值150K。具体你可以跑跑线路,可找个100K的替换

是 就是R155谢谢一会上班我就找个装

网友:
楼主是没下载到对应的图纸,难维修

网友:
随便换个100k的上去不就好了  换不好也不会烧东西

网友:
一般分压的就比较麻烦了,普通的倒是可以随便换。

网友:
要这么来等得等到几时才有答案,先换一个10k左右的再说,不行再换个保险,再不行就可能是分压电阻了

网友:
拆掉,直接短接转换管子。。。。。。。。。。。。。。。。。。。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150K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下不到1.0的图谢谢啊  这个0.2版本的图纸上面根本就找不到Q22 Q23的谢谢 图纸方便传一份吗

图纸论坛应该有的,怎么可能没有,我也是这个版本的图!难道你的图纸是假的?我传下吧!

网友:
谢谢大家尤其WX0404的图纸  机子补了两个电阻R155 R165已修复  谢谢

网友:
图纸是对的我的PDF阅读器不行有些元件居然找不到  后面换了个阅读器就OK了

网友:
就是150k的电阻也有点难找哦